PT一次侧熔丝熔断后,为什么不允许用普通熔丝替代,平常用过吗?

楼主(2012-01-16):
PT一次侧熔丝熔断后,为什么不允许用普通熔丝替代,平常用过吗?

网友A:
一次侧熔丝额定电流很大,具有较大的断流容量,且PT耐压性高,而普通熔丝不能满足断流容量和安秒特性的要求,若用普通熔丝代替,当电压互感器因故障或其他原因使熔丝熔断时,既不能限制短路电流,又不能熄灭电弧,很可能会烧毁设备,甚至酿成系统停电事故。熔丝熔断后,应当换用原规格的熔丝而不能用普通熔丝代替。

网友B:
以10kV电压互感器为例,一次侧熔断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是0.5A。

采用石英砂填充的熔断器具有较好的灭弧性能和较大的断流容量,同时具有限制短路电流的作用。而普通熔丝则不能满足断流容量要求。

网友C:
高压熔丝与普通熔丝材料不同,普通熔丝熔断时会产生较多的金属蒸汽,在高电压下熄弧困难而且普通熔丝材料做到0.5A,机械强度很低,容易误断,高压熔丝是一种阻值较高的高强度金属材料,熔断时收缩成金属小球分布到石英砂中,形成很长路径的多点断桥,而且无金属蒸汽或很少,有利于电弧熄灭。

网友D:
当发现PT一次侧熔丝熔断时,应首先断开PT的隔离开关,并取下二次侧熔丝,检查其是否熔断。在排除PT本身故障后,更换合格的一次熔丝,方可将其投入运行。

网友E:
PT高压侧是限流熔断管,在熔丝上串有限流电阻,最大电流一般限在0.5A。所以不能用普通熔管替代。

网友F:
PT高压侧是限流熔断管,在熔丝上串有限流电阻,不可用一般熔丝更换

网友G:
谢谢,以前还以为PT一次熔断器 和普通一样呢,各位师傅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