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上位机无线通信选用哪种无线设备合适?

楼主(2012-01-16):
我用S7300,通过CP343 与上位机PC实现无线通信,选用哪种无线设备成本低,稳定性好,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PLC都采用模块化,上西门子官网上找找有没有无线通讯模块,或者其官方论坛 客服问问。

网友B:
这种情况建议用GPRS无线MODEM就可以,走GSM网,方便,开发时间也快。

网友C:
看距离还有成本实际要求

300的对外通讯方式也多,只要无线传输设备具备功能完善和通讯口方面就好选择

如果成本相对富裕可以考虑DATA-LINC无线电台。还是很好的。

网友D:
无线数传电台也可以考虑,MDS710系列本身就支持MPI透明通讯

楼主:
考虑使用SCALANCE w788

网友E:
无线通信方式很多。

需要看PLC带不带控制功能、控制系统与监控中心的距离和现场的环境!

如果距离超过15KM,建议选用GPRS、CDMA等第三方无线通信方式。

如果距离不超过15KM,但也有些距离的话,可以考虑数传电台、无线网桥的通信方式。

如果距离只有几十米或者小几百米,不建议用无线通信方式,直接辐射通信电缆用有线方式连接。

楼主:
哪位老师可以提供对应的无线设备的型号我参考一下,急,谢谢!

网友F:
   第一次听说!

网友G:
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H:
要看你传输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WIFI方式,如果是直线移动的设备,还可以采用光传输

网友I:
建议用GPRS无线MODEM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