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Gplc三路脉冲输出

楼主(2012-01-16):
我在工作中用到三菱3Gplc,三路脉冲Y0,Y1,Y2带三台伺服电机。现在想在触屏上显示三路脉冲量。查手册并没发现类似FX1N中的D8140或D8142指令,请教,3G中的Y0,Y1,Y2脉冲数显示指令是什么?

网友A:
没有专门的显示发出脉冲数的指令,坚信自己的判断,特殊内部数据寄存器,呵呵

网友B:
有的在手册中,慢慢找。

网友C:
应该是d8340,d8350 d8360

网友D:
是楼上说的,这个和FX3U的特殊寄存器一样的

网友E: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F:
多看看手册就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