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线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2-01-16):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

1DB9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三线制)

首先,串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脚就能实现: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两个串口相连或一个串口和多个串口相连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对9针串口和25针串口,均是23直接相连;
两个不同串口(不论是同一台计算机的两个串口或分别是不同计算机的串口)

上面表格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罗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针脚(或线)与发送数据针脚(或线)相连,彼些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不同编码机制不能混接,如RS232C不能直接与RS422接口相连,市面上专门的各种转换器卖,必须通过转换器才能连接;
线路焊接要牢固,不然程序没问题,却因为接线问题误事;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

RS232C标准串口接线方法

(第二版)

检验仪器与微机的通讯主要是以RS232C标准接口为主,而串口的接线方法也有一定的标准,在此谈谈几种常用的串口接法,仅作参考:

一、标准接法

199(包括9针对9孔,9孔对9孔,9针对9针):

说明:以下的孔、针指串口线两端的串口,不过23有可能不交换

2-------------3

3-------------2

4-------------6

5-------------5

6-------------4

7-------------8

8-------------7

2925(包括9孔对25孔,9孔对25针)

2-------------3   (备注:23有可能不交换)

3-------------2

4-------------6

5-------------7

6-------------20

7-------------5

8-------------4

二、特殊接法

关于串口的非标准接口一般需要参考仪器说明书或者咨询仪器厂家才能获知,下面列举几种常见的特殊接法(每台仪器的具体串口具体接法可参考LIS事业部仪器设置文档库):

19孔对9针(H100尿液分析仪)

2--------------2

5--------------5

29孔对9(4-channel半自动血凝仪)

9孔对9孔,一一对应,全接。

3925C100尿液分析仪)

2--------------2

3--------------3

5--------------7

25串口中,45短接,620短接,

25串和9串间另接一根线,均焊在两头的铁皮外壳上用做地线。

49孔对电话线接口(MEDICA EasyBloodGas血气分析仪端为电话线口)

电话线一端:线头向下,金属片面对自己从左向右分别是12345

电话线口---9孔串口

1--------------5

2--------------8

3--------------2

4--------------7

5--------------3

三、苹果机与PC机的串口接法

1Apple(供苹果机端用的8针串口)   PC25femle(孔)串口

5 ------------------2

3 ------------------3

4 ------------------7

1 ------------------5

2 ------------------4

2Apple(供苹果机端用的8针串口)   PC9femle(孔)串口

                         5-------------------3

                         3 ------------------2

                         4 ------------------5

                         1 ------------------8

                         2------------------ 7  (有可能78要对换)

3Apple(苹果机自身的8孔串口,类似于PS/2口)苹果机的25male(针) 串口

                              5 ----------------- 3

                              3 ----------------- 2

                               4 ------------------7

                              1------------------4

                                2------------------5

4、苹果机的25 femle(孔) 串口       PC25 femle(孔)串口

                          2 ----------------- 3

                          3------------------ 2

                         4------------------ 5

                         5------------------ 4

                         7------------------ 7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
1.DB9
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9针串口(DB9 25针串口(DB25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数据载波检测 DCD 8 数据载波检测 DCD
接收数据 RXD     3 接收数据 RXD
发送数据 TXD     2 发送数据 TXD
数据终端准备 DTR 20 数据终端准备 DTR
信号地 GND       7 信号地 GND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6 数据准备好 DSR
请求发送 RTS    4 请求发送 RTS
清除发送 CTS   5 清除发送 CTS
振铃指示 DELL  22 振铃指示 DELL
2.RS232C
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三线制)
首先,串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脚就能实现: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两个串口相连或一个串口和多个串口相连
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 对9针串口和25针串口,均是23直接相连;
两个不同串口(不论是同一台计算机的两个串口或分别是不同计算机的串口)
上面表格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罗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针脚(或线)与发送数据针脚(或线)相连,彼此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
3.
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
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定义
 如果在通信过程的任意时刻,信息只能由一方A传到另一方B,则称为单工。
如果在任意时刻,信息既可由A传到B,又能由BA,但只能由一个方向上的传输存在,称为半双工传输。
如果在任意时刻,线路上存在ABBA的双向信号传输,则称为全双工。
电话线就是二线全双工信道。 由于采用了回波抵消技术,双向的传输信号不致混淆不清。双工信道有时也将收、发信道分开,采用分离的线路或频带传输相反方向的信号,如回线传输。
奇偶校验
串行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干扰可能引起信息的出错,例如,传输字符‘E’,其各位为:
0101=45H
D7 D0
由于干扰,可能使位变为1,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出现了误码。我们把如何发现传输中的错误,叫检错。发现错误后,如何消除错误,叫纠错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

网友A:
过来看帖子留下脚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