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2-01-16):
我想使用电位器控制电机旋转角度,电位器旋转一周电机跟随旋转一周,旋转速度和电位器同步,旋转角度通过绝对编码器进行修正。我使用F171高级指令没有实现!使用F172点动指令,用电位器与绝对脉冲值进行比较控制电机正传反转停止,电机在目标位置左右抖动,以上两个问题能否帮忙解决。多谢!

网友A:
电机在目标位置左右抖动,有两个原因:一,此时的脉冲值和电位器值比较结果不稳定,使得伺服在目标位置不停修正。

二,伺服本身的参数没有调试好,比如惯性量等,到了停止位置,伺服内部计算补偿过大,自激震荡。

用松下哪一款PLC?能用F172指令,应该是FPX系列T的,这个问题只能用F172指令,建议对比较值结果作下处理,转化为内部继电器。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C:
我有这个例子要不要···要的话给你

楼主:
多谢,请发michaellhl@sina.com

楼主:
松下F171指令是否可以修改DT90044中的数值?

网友D(2012-02-20):
电气设计:本人精通西门子S7200,S7300,三菱FX系列,松下FP系列,欧姆龙,台达等各种主流PLC编程。嵌入式人机界面,触摸屏设计。精通LED封装设备改造与维护,擅长LED-SMD高速分光机与LED-SMD高速编带机等各种非标产品机械电气设计。电话:13728832704  QQ:987772335

网友E:
求松下8位 j i e  m i  软件,发QQ邮箱,492558118@qq.com,谢谢。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