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与光电传感器一样?

楼主(2012-01-16):
下面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光敏二极管是最常见的光电传感器。光敏二极管的外型与一般二极管一样,只是它的管壳上开有一个嵌着玻璃的窗口,以便于光线射入,为增加受光面积,PN结的面积做得较大,光敏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偏置的工作状态下,并与负载电阻相串联,当无光照时,它与普通二极管一样,反向电流很小,称为光敏二极管的暗电流;当有光照时,载流子被激发,产生电子-空穴,称为光电载流子。在外电场的作用下,光电载流子参于导电,形成比暗电流大得多的反向电流,该反向电流称为光电流。光电流的大小与光照强度成正比,于是在负载电阻上就能得到随光照强度变化而变化的电信号。光敏二极管在传感器领域的应用还不止如此。

网友A:
不一样,光敏二极管实际只是光电传感器的零件,光电传感器是可以拿来直接应用的,光敏二极管只是一个零件,需要外围电路配合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B:
光敏二极管只是一个零件,它只是光电传感器的一个部件,光电传感器一般是我们所说的可直接用到PLC中的部件

网友C:
光电传感器的核心器件就是光敏二极管,至于外围的线路接口及处理方法是根据传感器的复杂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