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小问题1

楼主(2012-01-16):
      接下来的几篇帖子我将发表几篇关于开关电源常见的几个小问题的维修过程。

      从维修处领来变频器,按往常初检过程将机器见了一遍,上电后,电脑板一直显示“-HF-”,并且频繁闪烁,联想与电脑板显示有关的地方是开关电源,将变频器拆开,测5V、12V、+-15V电压显示都偏低?什么会将电压拉低呢?马上想到开关电源小电解电容,仔细一看,果然如此,开关电源小点解有明显鼓顶现象和发黄痕迹,将UC3842旁边两个小点解换掉(应该是一个25V、一个35V,记不太清了)上电后,显示正常。之后将开关电源小点解全部换掉,因为出现这种现象一般开关电源其他小点解也难逃鼓顶、电容干等现象为了客户和维修返回率考虑,应该全换掉。故障原因:开关电源小点解干,将电压拉低,导致UC3842不工作(时断时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起振。描述有点粗略,没有及时做维修记录,凭着记忆大体写了一下当时的维修过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不对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A:
支持,多发点这样的,让现场维护的工程人员也多了解了解

网友B:
强烈支持这样的帖子阿,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C:
挺好的,支持多发点

网友D(2012-03-05):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一般比较简单,为了节省成本,很多保护电路没有做,如果外围电路需要用到24V或10V的电压信号,建议不要用变频器的电压信号,因为变频器开关电源容量有限,建议单独配置导轨式开关电源。

网友E(2014-03-30):
学习了,正好能用上!!!!!!!!!!!!!!

网友F(2014-07-15):
嗯 欧瑞的机器是的 驱动板上电容有很多鼓包的 维修机器老师遇到

最近客户那边收了2台欧瑞机器 132KW  160KW 有用到的兄弟 可以电话联系王  1332583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