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绝缘油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1-16):
                                                                    变压器绝缘油的处理方法

      为提高变压器油、绝缘油的绝缘强度、微量水份含量、气体含量、介质损失系数等指标,压器油油在注入油箱之前,必须进行严格处理,以有效脱除油中的水分、气体和杂质。在实际操作应用中,我们对于不同类型的变压器油、绝缘油利用不同形式的滤油机进行针对性的处理,效果比较好。
    1、对于一般变压器被水和尘埃等杂质污染的变压器油,可以使用板框式压力滤油机,经过多次循环过滤,通常能够达到要求。它的原理就是利用滤油纸吸收水分、过滤杂质。优点是对细微杂质去除效果好,其构造简单、维护方便、运行可靠、搬运方便,因此得到广泛应用。缺点是水分过滤不彻底,因此只适用于低电压等级的变压器油、绝缘油过滤。
    2、目前普遍采用的是真空滤油机,它不仅能彻底去除油中水分和气体,而且能有效去除微小杂质。其工艺流程是:待处理变压器油→粗过滤→精过滤→加热油真空脱水脱气→净油。粗过滤采用金属滤网和强磁铁,精过滤通常过滤1~μm微小杂质。目前精过滤器的种类很多,有金属粉末烧结材料、金属微孔材料、陶瓷滤材以及采用特殊结构的滤纸滤蕊等。
    变压器油加热抽真空脱水脱气。其原理是把油罐内抽真空,将加热的变压器油用喷淋方法形成油雾,而使油中的气体和水分逸出。油温一般在50℃左右,不要太高,以免使变压器油老化。这种方法脱水脱气效果比较好,是目前较普遍采用的方法。
    如果油被喷成具有一定直径的油珠 ,则由于油珠具有较高的界面张力 ,使得油珠内的水分和气体不易充分发挥。为此,喷射孔的直径要选择适当,并且一般需在罐的抽空口处设置几道挡板,防止变压器油被真空泵抽走。
    目前,国外和国内还采用了一种比较先进的薄膜脱水脱气法,就是使进入罐中的油 ,经过一些脱气元件后形成极薄的油膜,并始终以油膜状态完成脱水脱气全过程,因而使油中的水分和气体容易去除。
    3、被污染的变压器油的处理方法。被污染的变压器油(俗称污油),是指被混有极微小的杂质与油的分子相结合而形成的胶体污染的变压器油 ,以及经多年使用过的变压器油,一般为返修产品放出的油(此油的pH值已很低)。对这种污油则必须采用吸附的方法处理才能改善油的指标。一般多采用硅胶(SiO2)或活性氧化铝(A12O3)做吸附剂。污油处理系统中,为保证硅胶与变压器油充分接触,并便于更换硅胶 ,在硅胶罐内设置若干隔板,将硅胶装入小布袋内旋转,不可散装。经过加热后的变压器油送入硅胶罐 ,做一定时间的循环,使其充分发挥吸附效果后,再经滤油机注入到净油罐内。在处理过程中应定时监测,来判定吸附效果 ,当吸附效果不明显时 ,即应考虑更换硅胶。一般硅胶用量按重量计约占油的3%~5%。污油处理系统应与新油处理系统分开,以免交叉污染。装用过污油的罐、容器等,必须经过彻底清洗后才能再用于正常生产的油系统

网友A:
许多年前,应当是见过第1种处理方法。

网友B:
现在都是干式变压器了。。。。

网友C(2016-08-18):
大家好!

   我公司专业销售制造业所用绝缘漆(凡立水,三防漆,阻燃漆,耐氟漆,水性漆,低温漆) 应用于电子电气,风力发电机,牵引电机,航空电机马达,变压器,继电器,屏蔽泵业,电焊机,特殊线圈,汽车模块,网络变压器,PCB, 产品特点:耐高温,耐高压,耐酸碱,耐盐雾,耐老化,气味低,闪点高,有黑色,红色,灰色,琥珀色, 道夫绝缘漆:BC-359,BC-346-A,BC-365,AC-41,AC-43,AC-46,CC-1105,CC-1096,ER-44,ER-41,EB-41,CB-1078,CB-1109,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37-2992-0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