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报F0070

楼主(2012-01-16):
西门子440变频器报F0070,能复位,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报,生产线就会停,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北京中关村专业西门子变频器售后维修中心!配件齐全,提供现场服务!

-------------------------------------------------------------------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和其他设备是通过什么通信的,这个故障号是通信方面的。

网友C:
F0070为CB 设定值故障

动作:Off2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在通讯报文结束时 不能从CB 通讯板接设定值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检查CB 板和通讯对象

网友D:
1、你看看CB通讯板上的显示灯是什么状态?什么颜色?如何闪动?

    如果是绿灯闪亮的话,那是PLC没有给变频器报文(检查PLC的控制报文。当某种原因发送了没有内容的报文时,会出现异常)。

    如果是常亮的话,就要检查EMC的问题。包括CB板的供电方式、包括通讯电缆的抗干扰防护(单独走金属管最好)、通讯系统接地方式等等。

2、你说你更换过变频器上总线模块,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换模块的问题,而是要解决EMC的问题。

   每换一次模块,当初的EMC环境就和现在的不一样了。你只要列出都有哪些发生了变化,就能较容易的找出问题所在。

3、另外,建议你好好检查一下DP网络的走线:

1)与动力线分开

2)屏蔽层接地

3)终端电阻

网友E:
你看看D型头的接法是否正确,OFF和ON位置,起头和完头都是ON

网友F:
支持:

建议你好好检查一下DP网络的走线:

1)与动力线分开

2)屏蔽层接地

3)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