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日光灯

楼主(2012-01-17):
      记得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津电力建设公司,一次我用万用表2K测日光灯灯丝,被领导批评了一下,他要用蜂鸣器档位侧的,我也知道日光灯是用气体放电后发光的。至于日光灯的电阻计算方式我没有学习过的,有同行知道的吗?指导一下谢谢,填补一下以前的过失,增长见识!

网友A:
导体的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质,它的大小决定于导体的长度,横截面积和材料。日光灯电路可视为灯管电阻R与镇流器电感L的串联。如果知道电路功率P,电路电压U,灯管电流I,可求得功率因素P=UIcosφ,复数解法求的R。

网友B:
日光灯电路可视为灯管电阻R与镇流器电感L的串联

       1、RL串联电路中,电阻上的电压UR与总电流I同相位,电感上的电压UL超前总电流I 900 ,总电压U超前总电流

2RL串联电路中,各电压、阻抗、功率关系可以根据“电压三角形、阻抗三角形、功率三角形”推出。

网友C:
楼主我们先看一下原理图:

如果楼主只是侧灯丝的电阻,“15~40W”荧光灯灯丝(冷态)直流电阻3.5~5欧 ,是比较小的,2000欧太大了,用蜂鸣器判断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D:
有些领导就知道批评,不知道讲道理教育人,如果测灯丝电阻,电阻挡200挡就可以。

网友E:
日光灯的工作是靠镇流器。启辉器,产生瞬间高压击穿管内气体,使其产生电离导通而发光的。与过去的白灯泡不同。楼主要测量的应该是冷态电阻。各厂家产品不同电阻不同。我理解这种电阻计算就是导线的电阻。R=ΡL/S.电阻很小。与导线长度成正比,与面积成反比。一般只有几欧姆。而热态电阻就不一样了。有温度对电阻的影响。这时的电阻要达到几百欧姆。

网友F:
    如只是单独测量灯丝有没有烧断用最小档与中间2K档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你只是看有木有阻值呀

网友G:
日光灯的电阻其实很小,用蜂鸣档足够了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有些领导就知道批评,不知道讲道理教育人,如果测灯丝电阻,电阻挡200挡就可以。内容的回复:

黄工的说法我很赞同,有些领导就是这种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