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低速速度估计的问题

楼主(2012-01-17):
速度估计常用一般有2种方法:M,T法。

我在做低速测速时(M法检测不到速度),为了提高精度,选用了T法测速,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几个速度采样周期都会没有速度反馈值(速度反馈值是0)。

由于电机要工作在低速状态下,所以不想加入滤波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电机在低速时速度比设定的高一些。

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估算出没有反馈值的速度采样周期速度的方法吗?

网友A:
但就测速而言,测速分辨率Vmin与反馈分辨率N和测速周期T的关系是:Vmin=60/(N*T),因而分辨率N越高,采样时间T越长,低速检出能力越好。N确定的情况下,要提高低速检出能力就必须延周期T。M法如此,T法本质上亦如此。不过周期也不可能无限延长罢了,毕竟延周期也会降低频响。

楼主:
对:波恩关于但就测速而言,测速分辨率Vmin与反馈分辨率N和测速周期T的关系是:Vmin=60/(N*T),因而分辨率N越高,采样时间T越长,低速检出能力越好。N确定的情况下,要提高低速检出能力就必须延周期T。M法如此,T法本质上亦如此。不过周期也不可能无限延长罢了,毕竟延周期也会降低频响。内容的回复:

将速度环频率降低一倍,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问题还是体现在T法采样为0的时刻速度估算不准确。

现在准备在反馈回路上加滤波器试一试。

谢谢波恩老师!

网友A:
以M法测速,当脉冲间隔时间长于采样时间时,不延周期自然会出现0速。

而T法的本质是以高频内插时钟测相邻脉冲的时间间隔,M/T法在低速下效果已等同于T法,此时一样需要延周期。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典型的研发方面问题,可以去西莫论坛问问。。

工控论坛感觉更多是应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