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2000的CANopen功能在十色印花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01-17):
台达C2000CANopen功能在十色印花机上的应用

Delta C2000 Application in Ten Colors Printing Machine

中达电通浙江大区FAE 赵章强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C2000CANopen功能在十色印花机上的应用。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pplication of CANopen of C2000 in ten colors printing machine.

关键词C2000CANopen;印花机

KeywordsC2000;CANopen;printing machine

平网印花机是纺织印染行业特别是毛巾(含浴巾、沙滩巾、装饰巾、毛巾挂毯等)制造企业的重要生产设备。平网印花机由橡胶输送带(简称“导带”)输送毛巾运动,多个平网在毛巾上套印不同的颜色,其印花及套色的准确性直接影响毛巾成品的美观和质量等级,因而拖动系统大多采用伺服电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又必须保持一定的印染速度,控制刮刀运动基本采用伺服或者变频器。本文主要涉及到ASD-A5523-B拖动输送带、VFD007C43A变频器驱动刮刀来回刮刷的应用。

1   设备运行步骤

首先在导带的预定位置用乳白胶粘贴白色毛巾坯,然后启动伺服电机,电机经蜗轮减速机减速后拖动输送带,当输送带上的毛巾对准印花平网的位置停稳后,平网网框下压贴紧毛巾,通过网框上方的刮刀紧贴网框刮刷,将平网内放置的颜料透过镂空的图案印染到毛巾上。第一个颜色的图案印完了,网框抬起,导带将毛巾送到下一个网框位置停稳,开始第二个颜色图案的印染………,直到十个颜色依次套准印完,一条彩色毛巾才告完成,而第二条毛巾紧接着第一条毛巾不间隔地套色印染………,周而复始,连续作业。印刷部分如图1所示。

1  印刷部分示意图

楼主:
每条毛巾印染完成后,随即送到隧道式蒸汽烘房内烘干,然后整理、质检、包装,直至入库出厂。烘干、收料部分如图2所示。

2  烘干、收料部分示意图

1   方案概述与制定

2.1  方案概述

十色印花机中间的印花部分的长度有20多米。加上前面的送料部分和后面的烘箱部分,设备总长40米左右。设备要求刮刀行走尽量同步,这样设备运行会比较美观,效率也高。传统的485通讯,传输速率低,容易受干扰,所以考虑采用CANopen通讯。

每个刮头工位都有3个气缸与2个关电传感器,所以需要2个输入点与3个输出点。每个工位需要手动操作:台板、换刮刀、刮刷动作、回墨动作等。并且需要在每个控制整个设备的启动和停止。需要的输入点比较多,客户选择触摸屏来实现手动操作,而C2000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主机28SV10C2000通过CANopen通讯,每个工位的触摸屏与相应的C2000通过485通讯。

2.2  方案制定

控制器采用DVP28SV11T28SV提供左侧并列式高速扩展。由于方案需要通过CANopen通讯,所以选用此款PLC并扩展DVPCOPM-SL,如图3所示。

3  左侧为DVPCOPM-SL,右侧为DVP28SV11T

楼主:
牵引部分要求走精确定位,这样每个颜色才能印到恰当的位置,不至于跑色。选用ASD-A5523-B伺服。因为导带比较长,负载比较大,所以5.5kW伺服配201的减速机。如图4所示。

4  5.5KW伺服配201的减速机

印刷头部分是由刮刀与印刷模板组成。印刷步骤基本是先下网框,再印刷,接着上台网框,然后回墨,印刷次数与回墨次数都是可设的。刮刷与回墨停车的位置是靠光电开关感应。刮头部分需要一个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来回刮刷,并控制三个气缸,进行网框上下动作与换刀动作。印刷头如图5所示。

5  印刷头示意图

选用C2000变频器正好能满足要求。C2000内置CANopeng通讯,内置PLC,有8个输入口与4个输出口。按控制要求来说,VFD075EC43A也能满足要求。刮刀反复动作基本是快走快刹,所以C2000的长寿命设计与环境的耐受性正好符合这样的环境。如图6所示。

楼主:
6  C2000变频器示意图

1   方案的实施

首先,需要设置CANopen网路,配置PDO映像。配置如图7所示。

7  配置示意图

由于设备需要刮刀启停尽量同步,所以需要将主站设置里的同步时间修改为20msPOD属性里的传输类型改为1C2000的参数设置:P00-206P00-213P09-300P09-36为从站地址,P09-370P09-400P09-450。最后,在节点列表设置里添加一下设备就完成网络配置了。网络配置完成之后,28SV就可以通过读写PLC内部对应的寄存器来读写C2000的控制字、目标频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MIMO端子。

1   结束语

此设备已经发往广东汕头数月,目前还未出任何问题,中途也未出现误动作。这也反映出CANopen通讯比485更稳定,更快速。

作者简介:

赵章强,出生于19848月,毕业于武汉工业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现任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应用工程师,负责温州地区技术支援。

楼主:
感谢中达电通友情提供珍贵案例。

网友A:
学习了,很好的学习素材阿,狂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