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模拟量给定增加但变频器频率不升高

楼主(2012-01-17):
ABB800变频器通过4-20MA给定,当变频器在最低频率运行,需要高频运行时,给定电流信号,但变频频率不升高,是怎么回事?有时一天会出现两三次,有时几天没事。

网友A:
这样的事情我也曾经遇到过,我从这几方面查起:1、确定给定信号有没有问题,2、检查一下接线有无松动,是否接触良好,3、检查是否是干扰或线路过长造成信号不稳定和衰减,可在变频器处直接用信号源给定信号(如果条件允许),4、直接加信号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应该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控制板了。

网友B:
根据楼主的叙述分析,故障是短时出现的,大部分时候是正常的,很可能是现场一些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

相对来说4-20ma的信号,一般输入阻抗250-300欧姆,不易受干扰,可以长距离传输,所以受干扰或线路过长信号衰减的可能性较小,很可能由于给定信号不稳造成的

另外变频器本身故障也会造成有信号拒动,使用多长时间啦?环境怎么样?

建议楼主先仔细检查设备的外部情况,逐一排除

网友C:
楼上分析的都非常有道理   学习  了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根据楼主的叙述分析,故障是短时出现的,大部分时候是正常的,很可能是现场一些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相对来说4-20ma的信号,一般输入阻抗250-300欧姆,不易受干扰,可以长距离传输,所以受干扰或线路过长信号衰减的可能性较小,很可能由于给定信号不稳造成的另外变频器本身故障也会造成有信号拒动,使用多长时间啦?环境怎么样?建议楼主先仔细检查设备的外部情况,逐一排除 内容的回复:

用了两年了,环境不太清楚,客户反映来的问题,客户说外部检查了没什么问题,plc给定4-20MA的信号也正常,是不是变频自身的问题?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表述,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负载情况造成的。

理由如下:外部信号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有时候几天都正常,变频器没有报故障。

说明变频器自身应该没有问题,否则不会几天都正常,给定模拟量却没有升高频率输出,说明变频器自身保护起作用了,比如因为负载过重,电流过大 达到了上限,你给定模拟量也频率输出也升不上去的。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负载情况,在出现你描述的故障时,负载情况如何。

网友B:
对:青岛黄工关于根据楼主的表述,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负载情况造成的。理由如下:外部信号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有时候几天都正常,变频器没有报故障。说明变频器自身应该没有问题,否则不会几天都正常,给定模拟量却没有升高频率输出,说明变频器自身保护起作用了,比如因为负载过重,电流过大 达到了上限,你给定模拟量也频率输出也升不上去的。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负载情况,在出现你描述的故障时,负载情况如何。内容的回复:

黄工你好!小弟和您探讨一下

对于你说的变频器是因为负载原因保护而拒动,这一点我考虑了,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因为负载过重,电流过大 达到了上限,你给定模拟量也频率输出也升不上去的”如果是这样的变频器至少会报警,出现代码(过载、过流),手动复位可以从新运行,这样值班人员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B:
对:jiangmiaocun关于回复内容:对:今生缘关于根据楼主的叙述分析,故障是短时出现的,大部分时候是正常的,很可能是现场一些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相对来说4-20ma的信号,一般输入阻抗250-300欧姆,不易受干扰,可以长距离传输,所以受干扰或线路过长信号衰减的可能性较小,很可能由于给定信号不稳造成的另外变频器本身故障也会造成有信号拒动,使用多长时间啦?环境怎么样?建议楼主先仔细检查设备的外部情况,逐一排除 内容的回复:用了两年了,环境不太清楚,客户反映来的问题,客户说外部检查了没什么问题,plc给定4-20MA的信号也正常,是不是变频自身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变频自身的问题?

我们都不是特别了解现在变频器的使用情况,你也是根据客户反映的,所以现在只能定性分析,不敢直接下结论,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最近我厂一台三菱A500变频器坏了,已经使用6年了,它的故障就是有时自己停机,开始几天停一次,后来几次变得频繁,最后就起不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叙述分析,故障是短时出现的,大部分时候是正常的,很可能是现场一些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相对来说4-20ma的信号,一般输入阻抗250-300欧姆,不易受干扰,可以长距离传输,所以受干扰或线路过长信号衰减的可能性较小,很可能由于给定信号不稳造成的另外变频器本身故障也会造成有信号拒动,使用多长时间啦?环境怎么样?建议楼主先仔细检查设备的外部情况,逐一排除

我同意兄弟的观点, 现场环境还是不容忽视的,建议楼主和用户厂家沟通下,按照这位兄弟的说法,检查下

网友F: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1/2011110914280600004-1.shtml楼主看过这个帖子木有···找青岛黄工去

网友G:
现场环境怎么样?我前几天调试设备时,在现场碰到过其它厂家也去处理他们的控制设备,他们的情况是变频器有时候死机,也是ABB变频器,后来发现是因为控制柜里温度过高,导致变频器有时死机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那么建议你用信号发生器给变频器外加一个电流信号,多观察一段时间,把外部因素彻底排除,再考虑变频器的问题,这种软故障只能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表述,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你的负载情况造成的。理由如下:外部信号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问题,有时候几天都正常,变频器没有报故障。说明变频器自身应该没有问题,否则不会几天都正常,给定模拟量却没有升高频率输出,说明变频器自身保护起作用了,比如因为负载过重,电流过大 达到了上限,你给定模拟量也频率输出也升不上去的。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负载情况,在出现你描述的故障时,负载情况如何。

黄工很有柯南的风范  啊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至少也应该了解全面情况后下定义

网友(2017-12-12):
和反馈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