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应用系统设计及实例

楼主(2012-01-17):
本章要点

l PLC应用系统设计的步骤及常用的设计方法

l应用举例

l PLC的装配、检测和维护

1.1 应用系统设计概述

在了解了PLC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指令系统之后,可以结合实际进行PLC的设计,PLC的设计包括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两部分,PLC设计的基本原则是:

1. 充分发挥PLC的控制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被控制的生产机械或生产过程的控制要求。

2. 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控制系统经济、简单,维修方便。

3. 保证控制系统安全可靠。

4. 考虑到生产发展和工艺的改进,在选用PLC时,在I/O点数和内存容量上适当留有余地。

5. 软件设计主要是指编写程序,要求程序结构清楚,可读性强,程序简短,占用内存少,扫描周期短。

1.2 PLC应用系统的设计

1.2.1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内容及设计步骤

1.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内容

1)根据设计任务书,进行工艺分析,并确定控制方案,它是设计的依据。

2)选择输入设备(如按钮、开关、传感器等)和输出设备(如继电器、接触器、指示灯等执行机构)。

3)选定PLC的型号(包括机型、容量、I/O模块和电源等)。

4)分配PLCI/O点,绘制PLCI/O硬件接线图。

5)编写程序并调试。

6)设计控制系统的操作台、电气控制柜等以及安装接线图。

7)编写设计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

2. 设计步骤

1)工艺分析

深入了解控制对象的工艺过程、工作特点、控制要求,并划分控制的各个阶段,归纳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各阶段之间的转换条件,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

2)选择合适的PLC类型

在选择PLC机型时,主要考虑下面几点:

1功能的选择。 对于小型的PLC主要考虑I/O扩展模块、A/DD/A模块以及指令功能(如中断、PID等)。

2I/O点数的确定。 统计被控制系统的开关量、模拟量的I/O点数,并考虑以后的扩充(一般加上10%20%的备用量),从而选择PLCI/O点数和输出规格。

3内存的估算。 用户程序所需的内存容量主要与系统的I/O点数、控制要求、程序结构长短等因素有关。一般可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开关量输入点数×10+开关量输出点数×8+模拟通道数×100+定时器/计数器数量×2+通信接口个数×300+备用量。

3)分配I/O点。 分配PLC的输入/输出点,编写输入/输出分配表或画出输入/输出端子的接线图,接着就可以进行PLC程序设计,同时进行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

4)程序设计。 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然后设计出梯形图,再根据梯形图编写语句表程序清单,对程序进行模拟调试和修改,直到满足控制要求为止。

5)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 设计控制柜及操作台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设计控制系统各部分的电气互锁图;根据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检查。

6)应用系统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系统由几个部分组成,则应先作局部调试,然后再进行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程序的步序较多,则可先进行分段调试,然后连接起来总调。

7)编制技术文件。技术文件应包括:可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图等电气图纸,电器布置图,电器元件明细表,顺序功能图,带注释的梯形图和说明。

楼主:
1.2.2 PLC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及调试

1. PLC的硬件设计

PLC硬件设计包括:PLC及外围线路的设计、电气线路的设计和抗干扰措施的设计等。

选定PLC的机型和分配I/O点后,硬件设计的主要内容就是电气控制系统的原理图的设计,电气控制元器件的选择和控制柜的设计。电气控制系统的原理图包括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控制电路中包括PLCI/O接线和自动、手动部分的详细连接等。电器元件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控制要求选择按钮、开关、传感器、保护电器、接触器、指示灯、电磁阀等。

2. PLC的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包括系统初始化程序、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故障应急措施和辅助程序的设计,小型开关量控制一般只有主程序。首先应根据总体要求和控制系统的具体情况,确定程序的基本结构,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简单的可以用经验法设计,复杂的系统一般用顺序控制设计法设计。

3. 软件硬件的调试

调试分模拟调试和联机调试。

软件设计好后一般先作模拟调试。模拟调试可以通过仿真软件来代替PLC硬件在计算机上调试程序。如果有PLC的硬件,可以用小开关和按钮模拟PLC的实际输入信号(如起动、停止信号)或反馈信号(如限位开关的接通或断开),再通过输出模块上各输出位对应的指示灯,观察输出信号是否满足设计的要求。需要模拟量信号I/O时,可用电位器和万用表配合进行。在编程软件中可以用状态图或状态图表监视程序的运行或强制某些编程元件。

硬件部分的模拟调试主要是对控制柜或操作台的接线进行测试。可在操作台的接线端子上模拟PLC外部的开关量输入信号,或操作按钮的指令开关,观察对应PLC输入点的状态。用编程软件将输出点强制ON/OFF,观察对应的控制柜内PLC负载(指示灯、接触器等)的动作是否正常,或对应的接线端子上的输出信号的状态变化是否正确。

联机调试时,把编制好的程序下载到现场的PLC中。调试时,主电路一定要断电,只对控制电路进行联机调试。通过现场的联机调试,还会发现新的问题或对某些控制功能的改进。

 1.2.3 PLC程序设计常用的方法

PLC程序设计常用的方法主要有经验设计法、继电器控制电路转换为梯形图法、逻辑设计法、顺序控制设计法等。

1. 经验设计法

经验设计法即在一些典型的控制电路程序的基础上,根据被控制对象的具体要求,进行选择组合,并多次反复调试和修改梯形图,有时需增加一些辅助触点和中间编程环节,才能达到控制要求。这种方法没有规律可遵循,设计所用的时间和设计质量与设计者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称为经验设计法。经验设计法用于较简单的梯形图设计。应用经验设计法必须熟记一些典型的控制电路,如起保停电路、脉冲发生电路等,这些电路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绍过。

2. 继电器控制电路转换为梯形图法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经过长期的使用,已有一套能完成系统要求的控制功能并经过验证的控制电路图,而PLC控制的梯形图和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图很相似,因此可以直接将经过验证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图转换成梯形图。主要步骤如下:

1)熟悉现有的继电器控制线路。

2)对照PLCI/O端子接线图,将继电器电路图上的被控器件(如接触器线圈、指示灯、电磁阀等)换成接线图上对应的输出点的编号,将电路图上的输入装置(如传感器、按钮开关、行程开关等)触点都换成对应的输入点的编号。

3)将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定时器,用PLC的辅助继电器、定时器来代替。

4)画出全部梯形图,并予以简化和修改。

这种方法对简单的控制系统是可行的,比较方便,但较复杂的控制电路,就不适用了。

【例7-17-1为电动机Y/减压起动控制主电路和电气控制的原理图。

1)工作原理如下:按下启动按钮SB2,KM1KM3KT通电并自保,电动机接成Y型起动,2sKT动作,使KM3断电,KM2通电吸合,电动机接成型运行。按下停止按扭SB1,电动机停止运行。

7-1 电动机Y/减压起动控制主电路和电气控制的原理图

楼主:
2I/O分配

      输入                        输出

 停止按钮SB1I0.0      KM1Q0.0     KM2 Q0.1

   起动按钮SB2I0.1      KM3Q0.2

   过载保护FR I0.2

3)梯形图程序

7-2  1梯形图程序

转换后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2所示。按照梯形图语言中的语法规定简化和修改梯形图。为了简化电路,当多个线圈都受某一串并联电路控制时,可在梯形图中设置该电路控制的存储器的位,如M0.0。简化后的程序如图7-3所示。

7-3  1简化后的梯形图程序

楼主:
3. 逻辑设计法

逻辑设计法是以布尔代数为理论基础,根据生产过程中各工步之间的各个检测元件(如行程开关、传感器等)状态的变化,列出检测元件的状态表,确定所需的中间记忆元件,再列出各执行元件的工序表,然后写出检测元件、中间记忆元件和执行元件的逻辑表达式,再转换成梯形图。该方法在单一的条件控制系统中,非常好用,相当于组合逻辑电路,但和时间有关的控制系统中,就很复杂。

下面将介绍一个交通信号灯的控制电路。

【例7-2】用PLC构成交通灯控制系统。

1)控制要求:如图7-4所示,起动后,南北红灯亮并维持25s。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1s后,东西车灯即甲亮。到20s时,东西绿灯闪亮,3s后熄灭,在东西绿灯熄灭后东西黄灯亮,同时甲灭。黄灯亮2s后灭东西红灯亮。与此同时,南北红灯灭,南北绿灯亮。1s后,南北车灯即乙亮。南北绿灯亮了25s后闪亮,3s后熄灭,同时乙灭,黄灯亮2s后熄灭,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循环。

7-4  交通灯控制示意图

楼主:
2I/O分配

输入                        输出

起动按钮:I0.0            南北红灯:Q0.0     东西红灯:Q0.3

      南北黄灯:Q0.1     东西黄灯:Q0.4

      南北绿灯:Q0.2     东西绿灯:Q0.5

                南北车灯:Q0.6     东西车灯:Q0.7

3)程序设计

   根据控制要求首先画出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的时序图,如图7-5所示。

根据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的时序图,用基本逻辑指令设计的信号灯控制的梯形图如图7-6所示。分析如下:

首先,找出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灯的关系:南北红灯亮(灭)的时间=东西红灯灭(亮)的时间,南北红灯亮25ST37计时)后,东西红灯亮30ST41计时)后。

其次,找出东西方向的灯的关系:东西红灯亮30S后灭(T41复位)→东西绿灯平光亮20ST43计时)后→东西绿灯闪光3ST44计时)后,绿灯灭→东西黄灯亮2ST42计时)。

再其次,找出南北向灯的关系:南北红灯亮25ST37计时)后灭→南北绿灯平光25ST38计时)后→南北绿灯闪光3ST39计时)后,绿灯灭→南北黄灯亮2ST40计时)。

最后找出车灯的时序关系:东西车灯是在南北红灯亮后开始延时(T49计时)1S后,东西车灯亮,直至东西绿灯闪光灭(T44延时到);南北车灯是在东西红灯亮后开始延时(T50计时)1S后,南北车灯亮,直至南北绿灯闪光灭(T39延时到)。

根据上述分析列出各灯的输出控制表达式:

东西红灯:Q0.3=T37                     南北红灯Q0.0=M0.0·T3

东西绿灯:Q0.5=Q0.0·T43+T43·T44·T59     南北绿灯Q0.2=Q0.3·T38+T38·T39·T59

东西黄灯:Q0.4=T44·T42                  南北黄灯Q0.1=T39·T40

    东西车灯:Q0.7=T49·T44                  南北车灯Q0.6=T50·T39

楼主:
7-6 基本逻辑指令设计的信号灯控制的梯形图

楼主:
4. 顺序控制设计法

根据功能流程图,以步为核心,从起始步开始一步一步地设计下去,直至完成。此法的关键是画出功能流程图。首先将被控制对象的工作过程按输出状态的变化分为若干步,并指出工步之间的转换条件和每个工步的控制对象。这种工艺流程图集中了工作的全部信息。在进行程序设计时,可以用中间继电器M来记忆工步,一步一步地顺序进行,也可以用顺序控制指令来实现。下面将详细介绍功能流程图的种类及编程方法。

1)单流程及编程方法

7-7 单流程结构

功能流程图的单流程结构形式简单,如图7-7所示,其特点是:每一步后面只有一个转换,每个转换后面只有一步。各个工步按顺序执行,上一工步执行结束,转换条件成立,立即开通下一工步,同时关断上一工步。用顺序控制指令来实现功能流程图的编程方法,在前面的章节已经介绍过了,在这里将重点介绍用中间继电器M来记忆工步的编程方法。

在图7-7中,当n-1为活动步时,转换条件b成立,则转换实现,n步变为活动步,同时n-1步关断。由此可见,第n步成为活动步的条件是:Xn-1=1b=1;第n步关断的条件只有一个Xn+1=1。用逻辑表达式表示功能流程图的第n步开通和关断条件为:式中等号左边的Xn为第n步的状态,等号右边Xn+1表示关断第n步的条件,Xn表示自保持信号,b表示转换条件。

【例7-3】根据图7-8所示的功能流程图,设计出梯形图程序。将结合本例介绍常用的编程方法。

1使用起保停电路模式的编程方法

在梯形图中,为了实现前级步为活动步且转换条件成立时,才能进行步的转换,总是将代表前级步的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接点与转换条件对应的接点串联,作为代表后续步的中间继电器得电的条件。当后续步被激活,应将前级步关断,所以用代表后续步的中间继电器常闭接点串在前级步的电路中。

7-8 7-3题图

如图7-8所示的功能流程图,对应的状态逻辑关系为:

楼主:
对于输出电路的处理应注意:Q0.0输出继电器在M0.1M0.2步中都被接通,应将M0.1M0.2的常开接点并联去驱动Q0.0Q0.1输出继电器只在M0.2步为活动步时才接通,所以用M0.2的常开接点驱动Q0.1

使用起保停电路模式编制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9所示。

2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的编程方法

S7-200系列PLC有置位和复位指令,且对同一个线圈置位和复位指令可分开编程,所以可以实现以转换条件为中心的编程。

当前步为活动步且转换条件成立时,用S将代表后续步的中间继电器置位(激活),同时用R将本步复位(关断)。

7-8所示的功能流程图中,如用M0.0的常开接点和转换条件I0.0的常开接点串联作为M0.1置位的条件,同时作为M0.0复位的条件。这种编程方法很有规律,每一个转换都对应一个S/R的电路块,有多少个转换就有多少个这样的电路块。用置位、复位指令编制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10所示。

7-9  7-3梯形图程序

7-10  置位、复位指令编制的梯形图

楼主:
3使用移位寄存器指令编程的方法

单流程的功能流程图各步总是顺序通断,并且同时只有一步接通,因此很容易采用移位寄存器指令实现这种控制。对于图7-8所示的功能流程图,可以指定一个两位的移位寄存器,用M0.1M0.2代表有输出的两步,移位脉冲由代表步状态的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接点和对应的转换条件组成的串联支路并联提供,数据输入端(DATA)的数据由初始步提供。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11所示。在梯形图中将对应步的中间继电器的常闭接点串联连接,可以禁止流程执行的过程中移位寄存器DATA端置“1”,以免产生误操作信号,从而保证了流程的顺利执行。

7-11 移位寄存器指令编制的梯形图

4使用顺序控制指令的编程方法

使用顺序控制指令编程,必须使用S状态元件代表各步,如图7-12所示。其对应的梯形图如图7-13所示。

7-12  S状态元件代表各步

7-13  用顺序控制指令编程

楼主:
2)选择分支及编程方法

选择分支分为两种,如图7-14为选择分支开始,7-15为选择分支结束。

选择分支开始指:一个前级步后面紧接着若干个后续步可供选择,各分支都有各自的转换条件,在图中则表示为代表转换条件的短划线在各自分支中。

选择分支结束,又称选择分支合并,是指:几个选择分支在各自的转换条件成立时转换到一个公共步上。

在图7-14中,假设2为活动步,若转换条件a=1,则执行工步3;如果转换条件b=1,则执行工步4;转换条件c=1,则执行工步5。即哪个条件满足,则选择相应的分支,同时关断上一步2。一般只允许选择其中一个分支。在编程时,若图7-14中的工步2345分别用M0.0M0.1M0.2M0.3表示,则当M0.1M0.2M0.3之一为活动步时,都将导致M0.0=0,所以在梯形图中应将M0.1M0.2M0.3的常闭接点与M0.0的线圈串联,作为关断M0.0步的条件。

在图7-15中,如果步6为活动步,转换条件d=1,则,则工步6向工步9转换;如果步7为活动步,转换条件e=1,则工步7向工步9转换;如果步8为活动步,转换条件f=1,则工步8向工步9转换。若图7-15中的工步6789分别用M0.4M0.5M0.6M0.7表示,则M0.7(工步9)的起动条件为:M0.4·d+ M0.5·e+ M0.6·f,在梯形图中,则为M0.4的常开接点串联与d转换条件对应的触点、M0.5的常开接点串联与e转换条件对应的触点、M0.6的常开接点串联与f转换条件对应的触点,三条支路并联后作为M0.7线圈的起动条件。

【例7-4】根据图7-16所示的功能流程图,设计出梯形图程序。

在图7-15中,如果步6为活动步,转换条件d=1,则,则工步6向工步9转换;如果步7为活动步,转换条件e=1,则工步7向工步9转换;如果步8为活动步,转换条件f=1,则工步8向工步9转换。若图7-15中的工步6789分别用M0.4M0.5M0.6M0.7表示,则M0.7(工步9)的起动条件为:M0.4·d+ M0.5·e+ M0.6·f,在梯形图中,则为M0.4的常开接点串联与d转换条件对应的触点、M0.5的常开接点串联与e转换条件对应的触点、M0.6的常开接点串联与f转换条件对应的触点,三条支路并联后作为M0.7线圈的起动条件。

【例7-4】根据图7-16所示的功能流程图,设计出梯形图程序。

1使用起保停电路模式的编程对应的状态逻辑关系为:

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17所示。

楼主:
2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的编程

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18所示。

3使用顺序控制指令的编程

对应的功能流程图如图7-19所示。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20所示。

7-17  7-4用起保停电路模式的编程

7-18  7-4用置位、复位指令的编程

楼主:
 7-19功能流程图

3)并行分支及编程方法

并行分支也分两种,图7-21a为并行分支的开始,图7-21b为并行分支的结束,也称为合并。并行分支的开始是指当转换条件实现后,同时使多个后续步激活。为了强调转换的同步实现,水平连线用双线表示。在图7-21a中,当工步2处于激活状态,若转换条件e=1,则工步345同时起动,工步2必须在工步345都开启后,才能关断。并行分支的合并是指:当前级步678都为活动步,且转换条件f成立时,开通步9,同时关断步678

楼主:
7-21a并行分支开始    7-21b并行分支结束

7-21 并行分支

e

f

【例7-5】根据图7-22所示的功能流程图,设计出梯型图程序。

1使用起保停电路模式的编程,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23所示。

楼主:
2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的编程,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24所示。

3使用顺序控制指令的编程

对应的功能流程图如图 7-25所示。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26所示。

楼主:
4)循环、跳转流程及编程方法

在实际生产的工艺流程中,若要求在某些条件下执行预定的动作,则可用跳转程序。若需要重复执行某一过程,则可用循环程序。如图7-27所示。

跳转流程:当步2为活动步时,若条件f=1,则跳过步3和步4,直接激活步5

循环流程:当步5为活动步时,若条件e=1,则激活步2,循环执行。

编程方法和选择流程类似,不再详细介绍。

需要注意的是:

2  2        转换是有方向的,若转换的顺序是从上到下,即为正常顺序,可以省略箭头。若转换的顺序从下到上,箭头不能省略。

2  2        只有两步的闭环的处理。

a

b

c

d

e

f

7-27  循环、跳转流程

在顺序功能图中只有两步组成的小闭环如图7-28a所示,因为M0.3既是M0.4的前级步,又是它的后续步,所以对应的用起保停电路模式设计的梯形图程序如图7-28b所示。从梯形图中可以看出,M0.4线圈根本无法通电。解决的办法是:在小闭环中增设一步,这一步只起短延时(≤0.1s)作用 ,由于延时取得很短,对系统的运行不会有什么影响,如图7-28c所示。

楼主:
1.2.4 PLC程序设计步骤

PLC程序设计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程序设计前的准备工作

程序设计前的准备工作就是要了解控制系统的全部功能、规模、控制方式、输入/输出信号的种类和数量、是否有特殊功能的接口、与其它设备的关系、通信的内容与方式等,从而对整个控制系统建立一个整体的概念。接着进一步熟悉被控对象,可把控制对象和控制功能按照响应要求、信号用途或控制区域分类,确定检测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物理位置,了解每一个检测信号和控制信号的形式、功能、规模及之间的关系。

2. 设计程序框图

根据软件设计规格书的总体要求和控制系统的具体情况,确定应用程序的基本结构、按程序设计标准绘制出程序结构框图,然后再根据工艺要求,绘出各功能单元的功能流程图。

3. 编写程序

根据设计出的框图逐条地编写控制程序。编写过程中要及时给程序加注释。

4. 程序调试

调试时先从各功能单元入手,设定输入信号,观察输出信号的变化情况。各功能单元调试完成后,再调试全部程序,调试各部分的接口情况,直到满意为止。程序调试可以在实验室进行,也可以在现场进行。如果在现场进行测试,需将可编程控制器系统与现场信号隔离,可以切断输入/输出模板的外部电源,以免引起机械设备动作。程序调试过程中先发现错误,后进行纠错。基本原则是“集中发现错误,集中纠正错误”。

5. 编写程序说明书

在说明书中通常对程序的控制要求、程序的结构、流程图等给以必要的说明,并且给出程序的安装操作使用步骤等。

1.3 应用举例

1.3.1 机械手的模拟控制

7-29为传送工件的某机械手的工作示意图,其任务是将工件从传送带A搬运到传送带B

1. 控制要求

按起动按钮后,传送带A运行直到光电开关PS检测到物体,才停止,同时机械手下降。下降到位后机械手夹紧物体,2s后开始上升,而机械手保持夹紧。上升到位左转,左转到位下降,下降到位机械手松开,2s后机械手上升。上升到位后,传送带B开始运行,同时机械手右转,右转到位,传送带B停止,此时传送带A运行直到光电开关PS再次检测到物体,才停止循环

机械手的上升、下降和左转、右转的执行,分别由双线圈二位电磁阀控制汽缸的运动控制。当下降电磁阀通电,机械手下降,若下降电磁阀断电,机械手停止下降,保持现有的动作状态。当上升电磁阀通电时,机械手上升。同样左转/右转也是由对应的电磁阀控制。夹紧/放松则是由单线圈的二位电磁阀控制汽缸的运动来实现,线圈通电时执行夹紧动作,断电时执行放松动作。并且要求只有当机械手处于上限位时才能进行左/右移动,因此在左右转动时用上限条件作为联锁保护。由于上下运动,左右转动采用双线圈两位电磁阀控制,两个线圈不能同时通电,因此在上/下、左/右运动的电路中须设置互锁环节。

为了保证机械手动作准确,机械手上安装了限位开关SQ1SQ2SQ3SQ4,分别对机械手进行下降、上升、左转、右转等动作的限位,并给出动作到位的信号。 光电开关PS负责检测传送带A上的工件是否到位,到位后机械手开始动作。

2. I/O分配

输入                        输出

起动按钮:    I0.0           上升YV1Q0.1

停止按钮:    I0.5           下降YV2Q0.2

上升限位SQ1I0.1           左转YV3Q0.3

下降限位SQ2I0.2           右转YV4Q0.4

左转限位SQ3I0.3           夹紧YV5Q0.5

右转限位SQ4I0.4           传送带AQ0.6

光电开关 PS I0.6           传送带BQ0.7

楼主:
3. 控制程序设计

根据控制要求先设计出功能流程图,如图7-30所示。根据功能流程图再设计出梯形图程序,如图7-31所示。流程图是一个按顺序动作的步进控制系统,在本例中采用移位寄存器编程方法。用移位寄存器M10.1M11.2位,代表流程图的各步,两步之间的转换条件满足时,进入下一步。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DATAM10.0)由M10.1M11.1各位的常闭接点、上升限位的标志位M1.1、右转限位的标志位M1.4及传送带A检测到工件的标志位M1.6串联组成,即当机械手处于原位,各工步未起动时,若光电开关PS检测到工件,则M10.01,这作为输入的数据,同时这也作为第一个移位脉冲信号。以后的移位脉冲信号由代表步位状态中间继电器的常开接点和代表处于该步位的转换条件接点串联支路依次并联组成。在M10.0线圈回路中,串联M10.1M11.1各位的常闭接点,是为了防止机械手在还没有回到原位的运行过程中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再次置1,因为移位寄存器中的“1”信号在M10.1M11.1之间依次移动时,各步状态位对应的常闭接点总有一个处于断开状态。当“1”信号移到M11.2时,机械手回到原位,此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重新置1,若起动电路保持接通(M0.0=1),机械手将重复工作。当按下停止按钮时,使移位寄存器复位,机械手立即停止工作。若按下停止按钮后机械手的动作仍然继续进行,直到完成一周期的动作后,回到原

7-30 机械手流程图

原位

I0.1·I0.4

传送带A

下降

夹紧并保持

上升

左转

下降

松开

上升

机械手右转,传送带B

右限位I0.4,上限位I0.1压下

Q0.6

I0.0起动

M11.1

Q0.2

I0.6  PS

M10.1

Q0.1

T37

M10.3

Q0.3

I0.1上限位

M10.4

Q0.2

I0.3左限位

M10.5

Q0.1

T38

M10.7

Q0.5

I0.2下限位

M10.2

T37

R Q0.5

I0.2下限位

M10.6

T38

Q0.4

I0.1上限位

M11.0

Q0.7

I0.4右限位

保持

7-31  机械手梯形图

位时才停止工作,将如何修改程序。

7-30 机械手流程图

原位

I0.1·I0.4

传送带A

下降

夹紧并保持

上升

左转

下降

松开

上升

机械手右转,传送带B

右限位I0.4上限位I0.1压下

Q0.6

I0.0起动

M11.1

Q0.2

I0.6  PS

M10.1

Q0.1

T37

M10.3

Q0.3

I0.1上限位

M10.4

Q0.2

I0.3左限位

M10.5

Q0.1

T38

M10.7

Q0.5

I0.2下限位

M10.2

T37

R Q0.5

I0.2下限位

M10.6

T38

Q0.4

I0.1上限位

M11.0

Q0.7

I0.4右限位

保持

7-31  机械手梯形图

7-31  机械手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