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40故障

楼主(2012-01-17):
我这有一台F740变频器模块一坏,单板上电,驱动下桥电压为1.5V.1.6V,0V(静态),驱动下桥电压为8.5V.5.5V,7.4V(静态),运行变频器,无负电压,装模块运行报E.OC1,请问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明显的驱动电压不正常阿,建议不要用万用表去测量这几个值,直接用示波器去测,那儿的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B:
应该是霍尔传感器!不然就是检测取样电阻变化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D(2012-02-17):
阻旋料位仪

上海物位帝 (德国UWT中国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2281号徐汇晶典大厦1004室
邮编: 200233
电话: 021-64682936 /4197 /4193 /9669
传真: 021-64696707

邮箱: teohsg@uwt.cn, saron@uwt.cn
网址: http://www.uwt.cn

联系人:

销售与售后服务:张成源 ( 18930530589、13918618676 )

网友E(2013-05-07):
你的三菱F740变频器,是多大的呀?看339比较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