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变压器接线的小问题

楼主(2012-01-17):
可能之前有人发过,这里我再多问一遍,请见谅。

很简单,两相AC380V变AC220V的变压器。

我看到一些图纸是把出线端得其中一个接到零线上,想请问一下可以不?

因为我碰到这情况,再配线的时候是自己把它就断了不接(我自己设计的)。曾经亲自量过电压,两端对零线(或地线)大概印象中是90V~130V之间吧,具体记不清楚了。

所以,真心求教,是否是必须把出线的AC220一头接到零线上?为什么?

网友A:
两相AC380V变AC220V的变压器,220V侧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了,如果你要是想取得220V的供电电源则只能取自220端的两个接线桩。

网友B:
如果楼主这样接,还要变压器干什么,你直接一个相线跟一根零线就好了。
380V变220V的装置叫控制变压器,为什么用控制变压器变线电压,而不用零线和火线组成的相电压,这是因为,整个线路中零线是公共的,别的设备在运转或停止就会对电路造成干扰,使波形发生变化,不再是纯正的正弦波。因此其对控制电路(主要是PLC,变频器等)会产生信号干扰,为了减少这个干扰,又称降噪,所以要采用控制变压器,这样输出的就是纯净的正弦波。整流桥与开关电源的区别,
第一个同样是波形的问题,整流桥无法保证输出的是纯正的直流,

第二个,整流桥的输入电压若有波动,输出电压也会变化,而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恒定的。综上所述,使用控制变压器可以减少干扰,使用开关电源可以使输出电压恒定,都能有效延长电器元件使用寿命 .当然一般要求不高的场合如普通的继电器电路是不需要控制变压器的
所以楼主不需要那样,接了反而不好。

网友C:
控制电路的电源取自控制变压器,主要是用控制变压器将控制回路与电网(包括大地)隔离,起到安全作用,同时利用变压器的非线性,阻止干扰。所以有的时候控制变压器也叫隔离变压器,只要变压器二次回路绝缘正常,人体触及二次电路危险很小,这给维修控制电路带来不少方便,维修时单根线触机壳也不打火,我用手摸过稍有点麻,是线路电容电流的作用。因此,我主张二次不接地或N。

网友D:
具体怎么接线不说了,总之一句话,中心抽头要看好,各个抽头输出电压等级要分清,不是回路不能用。

网友E:
380V的其中一根相线对零线就是220V···

网友F:
如图所示:控制变压器原理

一次侧与二次侧只有磁的联系无电的联系!因此称为控制变压器

控制变压器将控制回路与电网(包括大地)隔离,起到安全作用,同时利用变压器的非线性,阻止干扰。所以有的时候控制变压器也叫隔离变压器,只要变压器二次回路绝缘正常,人体触及二次电路危险很小

家电维修或者其他维修行业都用它来做安全电源,当二次侧一端接地时(如上图),他就不是控制变压器或隔离变压器了,此时一旦人体触及另一相(非接地相),就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说不能把二次侧接到零线上。

网友G:
不支持380经过变压器获取220,一端接零的做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支持380经过变压器获取220,一端接零的做法。

正确,输出不接零!

网友I:
二次侧是否接外壳(接地),取决于你给什么性质负载供电和控制回路的要求。当二次侧的负载有弱信号处理电路,比如仪表元件、PLC、放大器、数控电路......,不将其中一点接外壳,就会引人干扰,此时屏蔽线失去作用;二次悬浮,维修时不易找公用点,测量电路参数费劲。

网友J:
既然用变压器了,就不应该接零线,而是应该接变压器输出的两个接线柱

楼主:
谢谢诸位,我实际使用时也是不接,不过最近发现一些图纸(有的还是出在老工程师之手),他们的变压器就是按照六楼所示的接法,有的是地,有的则是零。

因为我之前说过,X点确实有电压,量过时超过AC36V,所以很困惑,为什么有这么接的。我一直没敢,全都是断开的的。

楼主:
我设计,有一些图,是抄老图纸,包括个别回路,在基础上修改,所以发现的,但可惜目前真没对应的实物。

楼主:
诸位可从我截图上看到,我猜想难道是变压器就这么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