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方向反了 会影响电能计量吗?

楼主(2012-01-17):
电表用在进线回路,电流的方向有的时候会朝反方向,那这个电能表计量出来的电能准确度能保证吗?

QQ:1696831581

网友A:
我们一般认为电度表的电流方向反了,表应该是倒转的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不管怎么接线表都是正传,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电度表都有放倒转装置

网友B:
不会影响计量,因为电度表在出厂时内部接线已做好了反倒转措施。所以无论电流方向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电能的计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计量,因为电度表在出厂时内部接线已做好了反倒转措施。所以无论电流方向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电能的计量。

老古董可能会倒转,现在的机械电能表都有倒转装置,不过现在基本上都用电子表了

网友D:
同意上述

楼主:
想问问各位  电流反向反了是不是就相当于电表向电网发电了?

网友E:
      以前听师傅们说电度表反转是:一个是进出线接反,另一个是电流互感器的S1,S2接反的,现在是电子式的,反不反转倒是没有经历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流反向反了是不是就相当于电表向电网发电了?

,如果这样,我家里装上100块表,就不用接入外电网了,也不用付费了,呵呵,

你说的情况好比灌溉农田的水渠,虽然有时候会倒流,但总的来说是因为有源头,源源流出,电流反了只是一种现象,并不会做工,不能算作发电。

楼主:
似乎有点明白了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H:
一只不合标准的电能最多造成百分之几的误差,可是,接线错了,误差就可能达到百分之几十,甚至可能出现表计本身停转或者反转,给电能计量带来很大的损失。将电能表的进线与出线颠倒,电流线圈为反向接线,导致电能表反转,计量不准确。

网友I:
将电能表的进线与出线颠倒,电流线圈为反向接线,导致电能表反转,计量不准确。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表、、欢迎与您的合作!!!网址:www.bjbrs.com

网友J(2012-08-21):
电表的方向有的时候会朝反方向,说明表的电流进、出端极性接反,或互感器的电流进、出端极性接反,如是机械表且没有止逆装置,表就会反转。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电表有电压没电流流过,表朝反方向蠕动,是潜动现象。电子表不管表是否接反,都是正转,因为它是累计计读脉冲数。从你所说的情况,应是机械表吧,这种现象,肯定是少计电量了。

网友J:
如果你的表是一会正转,一会反转,那就不一定是表的接线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表本身有问题,或者周围有谐波干扰等,总之,可用数字相位表在线检测表的电流电压相位,以此判断是哪一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