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接近开关替代桥吊上的大车、小车等限位开关?

楼主(2012-01-17):
如题,用肯定是可以的,但主要是怕安全上或规程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毕竟是特种设备,但机械式限位开关容易损坏,如不复位、接触不良、弹簧老化、露天容易短路,铁质外壳不防腐,机械撞击损坏等,如果担心接近开关触点容量不够可选用大电流的,也可以经过中继转换。有没有明文规定吊机限位开关不能用接近开关?或明文规定吊机限位开关只能用机械式的?质监局年检是能否通过?

如果抛开这些都不管,这样改后你自己觉得安全、可靠吗?用的放心吗?

网友A:
肯定不能用!!限位开关需要供电,一旦供电丢失,就可能会引起事故。。。。没事别瞎想,胡想八想的,专家多得是,要是可靠的话,早就用了。。。

楼主:
有两线制常闭型ac380v的接近开关,供电丢失就相当于开关断开

网友B:
行程开关有个明显的断点,再说是极限开关,平是很少用到,只是作为保护用。

网友C:
接近开关不可靠。限位点热胀冷缩变形就可能检测不到而冲出限位,环境恶劣容易误操作。机械限位开关第一直观,第二对限位点的热胀冷缩变形对限位没有影响。第三种类繁多可根据环境合理选择。

网友D:
接近开关不适于这些场合,这些场合还是使用限位开关,限位开关为直接碰触式的,比较直接,影响因素较少,只要选择性能好的,平时多检查就可以了,接近开关为非碰触式开关,不直接,容易发生误报和不报,并且影响因素较多,比如:电源,各种外界干扰,都会给其造成影响,而且选择的接近开关如果动作安装距离较大,价格也会很高,同时如果接近开关的头被撞坏,开关也就不能使用了,鉴于诸多不利因素,建议不要使用接近开关。

网友E(2012-05-21):
对:QHDTHL关于接近开关不适于这些场合,这些场合还是使用限位开关,限位开关为直接碰触式的,比较直接,影响因素较少,只要选择性能好的,平时多检查就可以了,接近开关为非碰触式开关,不直接,容易发生误报和不报,并且影响因素较多,比如:电源,各种外界干扰,都会给其造成影响,而且选择的接近开关如果动作安装距离较大,价格也会很高,同时如果接近开关的头被撞坏,开关也就不能使用了,鉴于诸多不利因素,建议不要使用接近开关。 内容的回复:

同意楼上意见。否则早就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用!!限位开关需要供电,一旦供电丢失,就可能会引起事故。。。。没事别瞎想,胡想八想的,专家多得是,要是可靠的话,早就用了。。。

网友G:
 1、肯定不能用!!限位开关需要供电,一旦供电丢失,就可能会引起事故;

2、限位开关是接触式的,适用定点控制;

楼主:
对于供电问题,可以采用常闭型接近开关,几个接近开关常闭点串接后驱动继电器,开关失电继电器断开起保护作用。

据了解有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这样的改装,运行了几年目前未再损坏过开关。

网友H(2012-06-23):
引用 网友G:
1、肯定不能用!!限位开关需要供电,一旦供电丢失,就可能会引起事故;2、限位开关是接触式的,适用定点控制;

网友I:
大车可以安装接近开关  小车尽量不要用

网友J(2012-08-3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想法是好的,就像刘老师说的;

1、肯定不能用!!限位开关需要供电,一旦供电丢失,就可能会引起事故;

2、限位开关是接触式的,适用定点控制;

  还有限位开关是机械的传递信号的比较可靠,这个接近开关是电子的,可靠性差。还是实事求是,机械形式的直观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