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A57CSTD有电池吗,在那个位置,谢谢

楼主(2012-01-18):
台达触摸屏DOP-A57CSTD有电池吗,在那个位置,谢谢

网友A:
有,时钟就靠电池来维持。

网友B:
应该没有电池的,电池的已经淘汰啦,现在都用电容来储能的,所以位置肯定是内置的!从外面看不到的,建议非专业人员不要擅自拆开

楼主:
到底有没有,我晕了,答案不同呀

网友C:
有的,是内部记忆体储存用电池,打开后盖应该可以看到的

网友D:
有电池,CR2032 和电脑主板电池一样的。

网友E:
你没触摸屏吗?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触摸屏电池和电脑主板上电池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F:
打开后盖,就能看见cr2032的一块电池,

  修理手表的地方都有的卖,

网友G:
呵呵;这个就是普通的电池,几元一个的;

网友H(2012-05-16):
更换电池,会造成$M数据丢失吗?比如被置0!

网友I:
有时间限制,里面的电容可以暂时撑一下,5-10分钟内换好就行。

网友J(2016-01-08):
应该是的   拆开更换一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