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6SE7031报F021

楼主(2012-01-18):
单位有两台一模一样的风机,用一样的变频器驱动(6SE7031),现1#变频器在启动高速时10秒内就报F021故障(电流低速时38A,高速时110A左右),将1#电机接入2#变频器测试,低速时电流25A而高速时40A左右,很正常!两台变频器参数相同,不知什么原因,望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出电流互感器及其周围的电路吧,这个和参数设置没有关系的,属于硬件检测问题。监测到电流输出过大,输入误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