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机调速说成“转矩控制”是个时髦的错误概念!

楼主(2012-01-18):
1、在描述收、放卷控制中,有人说一个电机速度闭环控制,另一个电机是“转矩控制”;

2、实际上并不是“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是一个错误的“时髦”用语,其实是恒张力控制;

3、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它一下子告诉你,给定的是张力,检测反馈的是张力,控制用的调节器是频率调节器;

4、“转矩控制”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它的理由是“电机调速实际是转矩的控制”,实际在调速过程中,“转矩控制”是电机自己的事情,不是系统的事情,系统的控制目标就是张力或者速度;

5、是系统利用电机力矩控制的本领完成了系统张力、速度的控制目标;

1、其实我这个主题的本意不是讨论收放卷恒张力控制的,是讨论所谓“调速系统的本质就是电机转矩控制”这个问题的;

2、我的观点是,我们用电机调速实现恒压控制、恒流量控制、恒温控制、恒张力控制,……,等等,我们的控制目标就是通过电机速度的调节实现各种物理过程参数的控制;

3、当我们调节电机速度时,对于交流电机用的是频率调节器,对于直流电机我们用的是电压调节器;

4、而我们要控制的压力、流量、温度、张力,……,等等是我们控制系统的最终目标;

5、那么电机的转矩我们控制了嘛?没有,我们控制的是频率、电压,控制的是电机的速度;

6、那电机转矩是谁控制的?是电机自己控制的,你只要给频率、电压就行!

7、就是说电机转矩大小是电机的本领,电机必须有的本领,是选电机的问题,不是控制转矩的问题;

9、如果你在调速时,发现速度怎么也提不起来,可能是电机额定转矩、功率小了,要换个额定转矩、功率大的电机!

10、额定转矩、功率是电机的本领,不是什么控制方法控制出来的,它是系统调速的保障!

网友A:
刘老师,一开口,就颇感压力。你赞同吧,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你反对吗,刘老师的弹药在后面呢。他总是先说一半,另一半在等着你。但是叫刘老师闲着,也不好不是。总要给他制造一个目标。好吧!我就再冒次险,看能不能全身而退了。

网友A:
我们先来些不着边的,谈些闲话。一个电机明明很简单,你给它一个正弦电压,当然正弦波也就有周期和频率,它就按你提供的条件运转。好了,你说再增加一个电机,我要叫他们同步。将两个电机并联运行好了,不管怎么样,你改变电源,两个电机的运行状态同时变化,算不算同步。有人说,你不对,同步应该是速度一样(谁说的,不是我),选一样的电机,机械传动比也一样,算不算?但是这样两个电机,在任何传动应用中(无论是钢板、塑料片材、纸张、布疋)都会失效。但是如果引入可调整的机械装置,上面方法有可能是有效的。但只能手动操作。对于高速运行肯定不行。

网友A:
好吧,我们转入正题。先谈收卷机。收卷机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将片材卷成圆筒,如纸张,塑料薄膜,布疋,磁带;另一种是将线材打卷,如电缆、铁丝。这里我们只讨论片材收卷问题,因为后一种材料还需要在垂直于牵引方向做横向运动,对于讨论刘老师的问题,前一种情形已经足够。

一个片材要良好收卷,取决于三个英文缩写字母TNT(TENSION,NIP,TORQUE),即张力、夹压力、转矩。从专业角度,收卷方式分为表面卷取和中心卷取。这里我们不讨论收卷工艺。但是应该注意如果采用中心卷取(卷取轴是主动轴,由卷取电机拖动),那么为了得到好的收卷效果,决不能采取恒张力调节特性,因为那样材料会随卷经变大越拉越紧,所以我想刘老师绝对不是讨论我们讲的中心卷取,要不怎样得到“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

网友A:
那么什么是表面卷取呢?表面卷取卷取电机驱动的是一个大圆筒,真正的收卷轴是压在大圆筒上,靠摩擦力将片材收卷成卷,对于表面卷取,有两个工艺要求控制的参数,一个是张力。一个是卷取轴与大圆筒之间的压力。不管压力,刘老师那句话“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也只是好像正确,而“它一下子告诉你,给定的是张力,检测反馈的是张力,控制用的调节器是频率调节器”就更有些叫人摸不到头,张力成为给定量,我很困惑?张力是什么呀,我要100MPM速度收卷,和150MPM速度收卷,张力的设定是不是不一样。而返回头一句“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如果是对的,那么张力应该是反馈通道的事,怎么成了给定量了呢?(因为刘老师说“它一下子告诉你,给定的是张力”)明明给定的应该是速度才对。

网友A:
讲完了收卷,我们再来看放卷。一种最简单的放卷情况就是放卷没有电机,它被收卷电机带着走,但是这么也不成,好吧在放卷轴安装电磁离合器,当离合器摩擦力一定是,放卷拖动就成了近似恒力矩特性,好吧,中心卷取不正是这个特性吗?我们可以检测张力,并且设置一个初始张力,并且计算卷径,于是得到一个近似的恒转矩调节特性。

进一步,放卷也采用电机拖动,那么要维持上述恒转矩特性应该怎么做?当然张力要检测,张力要随收卷卷经的增大而减少,什么意思呢?张力实际是表明收卷和放卷之间的线速度差。假设收卷卷径为R1,角速度为OMGA1,放卷卷径为R2,角速度为OMGA2,则收卷线速度u1=R1*OMGA1,放卷线速度为u2=R2*OMGA2 ,又假设放卷轴轴芯和收卷轴芯相同,R1+R2=C(常量)

如果u1-u2=0则收卷电机转速随收卷卷径增大而减慢,放卷电机转速随收卷卷径增大而加快;

如果u1-u2=c(常量)则则收卷电机转速随收卷卷径增大而减慢的速度变化率要比放卷电机转速随收卷卷径增大而加快的速度变化率慢

如果是恒转矩则在上面两者之间。

收放卷控制实际上不同于一般的同步关系,因为要保持机器以一定线速度运行,实际电机转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收放卷控制根本就不是恒值控制系统,它设定的机器速度,对于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之间有一个函数运算。如果机器速度一定,则收卷或放卷电机的转速无论是恒张力也好,恒转矩也好,都是在变化的,随卷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评论一:

1、在描述收、放卷控制中,有人说一个电机速度闭环控制,另一个电机是“转矩控制”;

哪个说的。电机速度闭环控制,一定要速度检测单元,因为收放卷控制不是恒值控制系统,电机转速在不断变化,根本不需要速度检测单元,所以不可能是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系统。

哪个电机是转矩控制?反正我不会这么做。道理很简单电机的“转矩控制”实际就是把速度调节环节跨过,直接将控制信号作为电流调节器输入,一般情况下,电机转速不稳,不能用于收放卷控制。

网友A:
评论二:

2、实际上并不是“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是一个错误的“时髦”用语,其实是恒张力控制;

上面讲了不会是“转矩控制”,也不一定是恒张力控制;“转矩控制”没有错,也非时髦(很经典),只是用错地方。

网友A:
评论三:

3、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它一下子告诉你,给定的是张力,检测反馈的是张力;

恒张力闭环系统是个错误的概念。如果是恒张力闭环系统,张力必须是主设定。可实际上所有的收放卷控制系统都是主设定都是机器运行线速度,要最小卷径、最大卷径等参数通过积算来连续给出主传动转速设定值,这个值在运行中是不断变化的。张力数值也是根据初始张力,卷径不断积算,用于作为从动电机的转速修正值。一般不会有一个恒定的张力给定,张力反馈用以调节主从传动之间的速度差。至于“控制用的调节器是频率调节器”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评论四:

4、“转矩控制”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它的理由是“电机调速实际是转矩的控制”,实际在调速过程中,“转矩控制”是电机自己的事情,不是系统的事情,系统的控制目标就是速度;

转矩控制本来就存在!从直流调速遗留下来的基本调速器结构。速度调节器作为外环,电流调节器作为内环,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作为电流调节器的输入。速度调节器可以采用电压反馈和速度反馈。电流环反馈由电流互感器或霍尔元件检测电流提供。电流控制就是转矩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DVC有详细的说明。

转矩控制不需要找理由,而电机调速也没有实际不实际,为什么要电流环?主要是为了补偿由于负荷变化而引起的速度下降。电机自己本身就没有事,它好好的,也不需要什么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本身就是系统的事,控制器没有电流环你看看性能会到哪去。系统控制的目标不一定是速度,还真有直接控制转矩的。

网友A:
评论五:

5、是系统利用电机力矩控制的本领完成了系统速度的控制目标;

电机如何自己有力矩控制的本领?系统倒象一个贼,盗得电机的本领。系统也从来不会有目的,有目的的是人!看来需要讨论的是哲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再冒次险,看能不能全身而退了。

1、如果你正确,我不会和你战斗;

2、如果你错误,我会和你战斗,在你不断庇护自己错误的过程中,享受着正确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为了得到好的收卷效果,决不能采取恒张力调节特性,因为那样材料会随卷经变大越拉越紧,所以我想刘老师绝对不是讨论我们讲的中心卷取,要不怎样得到“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

1、你说的“越来越紧”,就是张力大;

2、如果是恒张力控制,这时候频率调节器输出的频率就小,收卷电机转速就降低,怎么能越来越紧呢?

3、什么卷取都一样,你只要检测张力,反馈张力,控制频率,就什么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应该是反馈通道的事,怎么成了给定量了呢?(因为刘老师说“它一下子告诉你,给定的是张力”)明明给定的应该是速度才对。

1、收卷系统,有收卷速度的问题,也有收卷张力的问题;

2、一般来说收卷速度可快可慢,但是收卷张力一般要恒定,有的怕拉断,有的怕松弛褶皱;

3、不过自动控制系统,不管是速度的控制,还是张力的控制,都要能给定,给定是基准,大于给定,或者小于给定,自动系统就自动调节到给定值上;

楼主:
4、如果是速度闭环控制,那当然是给定的是速度,检测的是速度,调节器调节的是频率(直流调速时是电压);

5、如果是张力闭环控制,那当然是给定的是张力,检测的是张力,调节器输出的是频率;

6、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电机控制;

7、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阻尼大小来控制;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那么为了得到好的收卷效果,决不能采取恒张力调节特性,因为那样材料会随卷经变大越拉越紧,所以我想刘老师绝对不是讨论我们讲的中心卷取,要不怎样得到“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1、你说的“越来越紧”,就是张力大;2、如果是恒张力控制,这时候频率调节器输出的频率就小,收卷电机转速就降低,怎么能越来越紧呢?3、什么卷取都一样,你只要检测张力,反馈张力,控制频率,就什么问题也没有;

1、抱芯现象,在塑料加工行业是个常见的现象,会损坏收卷薄膜内层,严重的会使卷芯纸筒变形,抽不出!一般认为是恒张力作用,力矩增加累计的结果。但是刘老师认为不是就不是吧。

2、收卷机在处理主从传动关系是,一般主设定为机器线速度,主传动频率或转速逐渐减小,由张力调节器(完整的也是PID调节器)控制从传动。但是张力调节器的给定是由初始张力,卷径大小,和卷芯直径,收卷最大直径,计算而来。一般并不是恒张力给定,给定一定的只是初始张力。因为一般是由张力控制器输出,可能导致一些人误以为从传动是转矩控制,是不是转矩控制要看张力调节器输出是加在速度环,还是电流环。而不能一看从传动就是转矩控制。这一点可能受西门子的资料影响,要明白西门子说明的真正意义,还是要看框图的细节。

3、对于第三点,我觉得像哲学的讨论,不像技术的讨论。对于技术问题你必须回答反馈是如何起到作用,控制的是主传动还是从传动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器速度一定,则收卷或放卷电机的转速无论是恒张力也好,恒转矩也好,都是在变化的,随卷径变化而变化。

收卷系统,如果是恒张力控制,只控制收卷电机的速度,就可以实现,其它不用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5、如果是张力闭环控制,那当然是给定的是张力,检测的是张力,调节器输出的是频率;6、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电机控制;7、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阻尼大小来控制;……

好吧,我们就一条一条进行分析看到底讲了什么?

4、如果是速度闭环控制,那当然是给定的是速度,检测的是速度,调节器调节的是频率(直流调速时是电压)

首先你讲速度闭环控制,是主传动还是从传动,还是两者都是。前面讲过对于主从传动变频器来讲这不是一个恒值控制,它的给定和反馈都是逐点变化的,速度反馈只不过保证电机本身速度稳定变化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速度反馈单元坏了,用电压反馈,对工艺影响不大。检测的速度只是用于逐点稳定电机的频率(或转速)。调节器调节什么频率呀!

5、如果是张力闭环控制,那当然是给定的是张力,检测的是张力,调节器输出的是频率;

一般我们会讲恒张力调节,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张力闭环系统,请问张力给定信号是加在主传动还是从传动?张力给定加在主传动,张力反馈加在主传动,那么从传动不会自动调节和主传动的速度差异(张力调节的本质是速差调节),张力反馈如果加在从传动。那么又会引起另外一个悖论,难道张力大速度就快吗?机器调速的基本目的怎么实现?所以张力闭环控制对于收放卷系统,本身就是荒谬的!正确的做法是张力调节器的输出做为从传动的给定。收放卷系统虽然有张力反馈但更像一个开环系统。收卷初始张力,张力变化率需要操作人员根据材料特性,和卷曲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6、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电机控制。

这就更奇怪了,一个牵引过程,由后牵引的速度来决定前牵引的速度。这就好像跑得慢的带跑得快的跑。或许要实现恒张力控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才行?搞不懂!

7、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阻尼大小来控制;……
精彩!不是恒张力吗,速度由放卷阻尼的大小来控制?放卷不是有电机拖动吗,怎么又来了一个阻尼?什么是阻尼,是阻力吗,怎么测量?我只听说过阻尼系数,与什么震荡和超调有关。阻尼大小如何控制呢?既然阻尼自己都不知道,那么机器愿意开几码就几码吧?就是她像个蹁跹起舞的美女,又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抱芯现象,……

1、收卷系统,有恒张力控制要求的,也有恒线速度控制要求的,……

2、如果你说的问题,不是我说的内容,那就不是辩论,那叫各自表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4、如果是速度闭环控制,那当然是给定的是速度,检测的是速度,调节器调节的是频率(直流调速时是电压)

首先你讲速度闭环控制,是主传动还是从传动,还是两者都是。……

1、我讲的是“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的基本环节和方式;

2、你问我,“这个速度闭环控制的电机”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它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3、从我们讨论的问题看,可以是放卷电机,也可以是收卷电机;

4、可以是放卷电机,也可以是收卷电机,在恒张力控制中,它决定系统的速度,与张力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如果是张力闭环控制,那当然是给定的是张力,检测的是张力,调节器输出的是频率;

一般我们会讲恒张力调节,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张力闭环系统,请问张力给定信号是加在主传动还是从传动?……

1、我说的是张力闭环控制系统的环节和方式;

2、你说的是你用的控制系统,你用的反正不是恒张力控制系统;

3、我说的恒张力控制系统,可以是放卷电机,也可以是收卷电机;

4、我说的恒张力控制系统,还可以是没有放卷电机的收卷电机;
5、我说的恒张力控制系统,保证任何速度下、任何卷径下,张力都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电机控制。

这就更奇怪了,一个牵引过程,由后牵引的速度来决定前牵引的速度。这就好像跑得慢的带跑得快的跑。或许要实现恒张力控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才行?搞不懂!

 ……

1、看来你没有理解我说的问题,凭感觉发议论而已!

2、我来细说给你:

1)放卷是速度闭环控制,收卷是恒张力控制;

2)当放卷速度是零,张力小有褶皱,收卷就通过张力闭环系统输出频率、转速,将张力增大,由于是闭环系统,在张力保持的情况下,收卷的最终速度也是零,但收卷电机的频率不一定是零;

楼主:
3)当放卷速度从零加速,收卷就通过张力闭环系统输出频率、转速,也跟着增大,不会使张力减小松弛,由于是闭环系统,在张力保持的情况下,收卷的最终速度跟随放卷的速度变化,但因为卷径不同,转速速度不同;

4)当放卷恒转动速度,但卷径不断减小时,张力会有增大的趋势,收卷就通过张力闭环系统减小输出频率、转速,使张力不增大,由于是闭环系统,在张力保持的情况下,收卷的最终速度是随放卷卷径减小而减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如果收卷电机是恒张力控制,那么速度由放卷阻尼大小来控制;

……精彩!不是恒张力吗,速度由放卷阻尼的大小来控制?放卷不是有电机拖动吗,怎么又来了一个阻尼?什么是阻尼,是阻力吗,怎么测量?我只听说过阻尼系数,与什么震荡和超调有关。阻尼大小如何控制呢?既然阻尼自己都不知道,那么机器愿意开几码就几码吧?就是她像个蹁跹起舞的美女,又有什么关系呢!!!

1、你埋怨我说话总是说一半,留一半;

2、其实你说错了,是你自己不认真理解辩论对方在说什么就发议论!

3、我说的,是一个只有收卷电机没有放卷电机的情况,放卷只是个辊轮,可以调节滚动时的摩擦阻力;

4、如果放卷滚轮阻尼小转得快,张力就会减小、褶皱,收卷电机就通过张力闭环系统增大输出频率、转速,使张力不减小,由于是闭环系统,在张力保持的情况下,收卷的最终速度是增大;

楼主:
5、如果放卷滚轮阻尼大转得慢,张力就会增大、拉断,收卷电机就通过张力闭环系统减小输出频率、转速,使张力不增大,由于是闭环系统,在张力保持的情况下,收卷的最终速度是减小;

……

楼主:
6、不是我留一半,是你没有认真理解辩论对方的观点,就乱发议论,是不是???

楼主:
1、其实我这个主题的本意不是讨论收放卷恒张力控制的,是讨论所谓“调速系统的本质就是电机转矩控制”这个问题的;

2、我的观点是,我们用电机调速实现恒压控制、恒流量控制、恒温控制、恒张力控制,……,等等,我们的控制目标就是通过电机速度的调节实现各种物理过程参数的控制;

3、当我们调节电机速度时,对于交流电机用的是频率调节器,对于直流电机我们用的是电压调节器;

4、而我们要控制的压力、流量、温度、张力,……,等等是我们控制系统的最终目标;

5、那么电机的转矩我们控制了嘛?没有,我们控制的是频率、电压,控制的是电机的速度;

6、那电机转矩是谁控制的?是电机自己控制的,你只要给频率、电压就行!

楼主:
7、就是说电机转矩大小是电机的本领,电机必须有的本领,是选电机的问题,不是控制转矩的问题;

网友B:
辩论很精彩!

我们就是做线材的,jona说的中心卷取,表面卷取我们都有。就我们的具体应用来说,我见过收,放卷有以下几种方式:

放卷:1,机械阻力  用弹簧,刹车带等提供摩檫阻力;

         2,电磁阻力  磁粉制动/离合器,永磁制动器(无须通电)

         3,电动放卷  电机(+减速箱)

收卷: 1,力矩电机卷取

           2,电动收卷  电机(+减速箱)

而实际上收放卷都是最后一种方式居多,而收,放根本就是相对的,有些产线本来就可以选择反向运行。

而真正意义的张力控制,在放卷方式2,收卷方式1 中有过实际应用:即以张力(线张力)为控制量,有张力传感器反馈实际张力,进行张力闭环控制。

但是现实广泛应用的电动收放卷,都实际是速度控制,正如jona所说,速度是不断变化的:通常在收放卷之间有牵引做为线速基准,收放卷根据浮动轮/舞蹈轮位置自动调节速度跟随线速度。(少数复绕设备没有牵引部分,就以收卷为速度主体,放卷根据舞蹈轮位置调节自身速度跟随。)而张力,多数就是用配重块(加在舞蹈轮上),精密点儿的用比例阀控制张力气缸,准确地说随着卷径变化张力肯定是变化的,只是出于对张力精度要求不高忽略了。也有少数用在放卷轴加磁粉制动器提供张力,再电机拖动皮带放线的。

网友B:
我暂时不参与论战,我只是表述本行业实际应用。

  • 4、“转矩控制”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它的理由是“电机调速实际是转矩的控制”,实际在调速过程中,“转矩控制”是电机自己的事情,不是系统的事情,系统的控制目标就是张力或者速度;
  • 5、是系统利用电机力矩控制的本领完成了系统张力、速度的控制目标;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有道理,但不准确,我赞同jona的说法,在线材,尤其板材收放卷,多数都用到转矩控制,在低速甚至0速情况建立并保持张力,这也是直流电机在这些场合大量被采用的原因。

楼主:
1、收放卷控制,这里讨论的是恒张力控制,是一种方法,不是全部,它不排斥别的收放卷控制方法;

2、收放卷系统,采用什么方法,与系统对收放卷的控制要求有关,例如造纸行业、印染行业、钢板材行业、录音机磁带收卷、……;

3、其实我过去关于收放卷控制,提出过恒电流闭环控制,就是“恒转矩控制”,它存在jona说的卷径大小等问题,但是它不同于今天说的恒张力控制;

4、收放卷控制,有的只有收卷,没有放卷;

5、情况不是一种,不能用一种方法否定或者误解另一种方法,我说的恒张力控制,不存在卷径的问题、线速度变化的问题、转矩变化的问题等等;

6、恒张力控制的缺点是,张力检测的问题,张力传感器没有很成熟的产品;

7、恒张力控制不是适宜所有收放卷行业。

楼主:
1、大家都用过录音机吧!

2、录音机的磁带收卷控制的要求是线速度恒定;

3、怎么实现的?他有一个压带轮与主轴加持磁带,从放卷中将磁带拉出,放卷论有摩擦阻尼离合器,主轴电机稳压恒速,轴径不变,线速度恒定;

4、收卷论靠摩擦离合器与主轴电机传动,当收卷轮刚开始收卷时,卷径小,转速高;收卷到最后时,卷径大,转速小;

网友C:
录音机的磁带收卷是角速度恒定,并非线速度恒定,仔细的观察,可以发现电机的速度始终未变。

至于放录音时并没有变音的感觉,是因为磁带在录制时的线速度,与放音时的线速度一样,也是处于变速状态。

网友C:
这与唱片一样,唱片电机的角速度始终未变,而线速度在不断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其声音并未感觉到速度在变化。

同样的道理,唱片在录制时的线速度,与放音时的线速度一样,也是处于同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音机的磁带收卷是角速度恒定,并非线速度恒定,仔细的观察,可以发现电机的速度始终未变。至于放录音时并没有变音的感觉,是因为磁带在录制时的线速度,与放音时的线速度一样,也是处于变速状态。

1、角速度恒定也是一种收放卷控制的要求;

2、录音机是不是角速度一定,大家用个磁带试一下,看看磁带开始放与快放完时的卷带轮转速就知道了!

3、我的印象是快放完时,卷径大时卷带轮转的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当然楼主有定义和解释的权利,我是否误解楼主的意思,网友自会判断,姑且“各自表述”吧!

刘兄,就事论事,你是做培训的,我是在制造业业的,以下两点:

6、恒张力控制的缺点是,张力检测的问题,张力传感器没有很成熟的产品;

7、恒张力控制不是适宜所有收放卷行业。

我又不同意的。先说第六点:恒张力控制的缺点是,张力检测的问题,张力传感器没有很成熟的产品,张力检测根本没有问题,以力敏电阻平衡电桥式传感器,它的信号是毫伏级,线性和反应灵敏度都没有问题。只要知道电子天平上使用的传感器同样可以应用于张力控制,就可以知道张力控制的关键问题不是检测传感器问题,而是控制器和算法问题。实际恒定张力控制的系统是有的,而且比你所知道的要求还高。精密控制张力的系统会将张力分段控制,在张力控制段之间一般会有两对夹棍,张力的精密控制实际是保证速差的恒定,但是我们知道材料张力不均匀,张力一般作为附加调节变量。在高速运转的凹版印刷机械上张力控制要求相当高,如果张力不稳定根本没有办法生产,(套色精度要达几丝)所以一般张力调节是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器的。另外i在许多收卷机上会有“TAPER TENSION”设定,这是什么意思?是张力吗?所以你第六点的表述完全脱离先进生产设备的技术现实,恒张力控制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

关于第七点:恒张力控制不是适宜所有收放卷行业。这话说等于没说,而且逻辑是错误的,控制策略和方法只能应用于控制对象或过程,而不是根治企业的灵丹妙药,它根本对收放卷行业无效!顺便问一句有收放卷行业吗?

网友A:
磁带机是小CASE了,有比我们懂得更多的,不要凭感觉,叫方家笑话,我就不参与你们的争论了。

网友D:
有些人还真是这样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七点:恒张力控制不是适宜所有收放卷行业。这话说等于没说,而且逻辑是错误的,控制策略和方法只能应用于控制对象或过程,而不是根治企业的灵丹妙药,它根本对收放卷行业无效!顺便问一句有收放卷行业吗?

1、前边说过,“例如造纸行业、印染行业、钢板材行业、录音机磁带收卷、……”,都属有收放卷控制的行业;

2、前边也说过,“收放卷系统,采用什么方法,与系统对收放卷的控制要求有关”;

3、这些与你说的“控制策略和方法只能应用于控制对象或过程”,是不矛盾的;

4、“恒张力控制不是适宜所有收放卷行业。这话说等于没说,而且逻辑是错误的”,觉得是你个人理解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说专门制造收放卷机械的行业,可能小了点,但还是存在的,但是你说存在一个只做收放卷的加工行业,它就只有喝西北风。因为搞印刷的,不可能将收放卷给另外一个行业做,搞塑料加工的也不可能将一个简单工序外发,钢铁行业更不可能了,录音带制作肯定不由收放卷行业做。那么收放卷行业做什么?当然我说的不算,网友可以把行业报出来,谁是收放卷(加工)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检测根本没有问题,以力敏电阻平衡电桥式传感器,它的信号是毫伏级,线性和反应灵敏度都没有问题。只要知道电子天平上使用的传感器同样可以应用于张力控制,就可以知道张力控制的关键问题不是检测传感器问题,而是控制器和算法问题。……

1、张力的检测装置难度,与检测谁的张力有关系,例如网友检验布匹质量的收放卷控制,张力的检测难度还是有的,因为它不需要高级精密检测设备,简单检测张力的设备并没有适合他们的现成产品;

2、“张力控制的关键问题不是检测传感器问题,而是控制器和算法问题。”,不同意你的这个说法,恒张力控制和其他控制一样,只要给定信号、反馈信号比较后直接输入到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器的输入端即可,没有控制器和算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机是小CASE了,有比我们懂得更多的,不要凭感觉,叫方家笑话,我就不参与你们的争论了。

1、磁带收卷控制,在理论上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收放卷特例,不能小视,认真研究还是很有收获的,至于我说的对不对那不重要;

2、收、放卷系统,有恒张力要求的、有恒线速度要求的、有恒角速度即恒转速要求的、有恒转矩要求的、……;

3、如果收卷系统的控制要求,与卷径大小有关系,一般会使控制变得复杂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张力检测根本没有问题,以力敏电阻平衡电桥式传感器,它的信号是毫伏级,线性和反应灵敏度都没有问题。只要知道电子天平上使用的传感器同样可以应用于张力控制,就可以知道张力控制的关键问题不是检测传感器问题,而是控制器和算法问题。……1、张力的检测装置难度,与检测谁的张力有关系,例如网友检验布匹质量的收放卷控制,张力的检测难度还是有的,因为它不需要高级精密检测设备,简单检测张力的设备并没有适合他们的现成产品;2、“张力控制的关键问题不是检测传感器问题,而是控制器和算法问题。”,不同意你的这个说法,恒张力控制和其他控制一样,只要给定信号、反馈信号比较后直接输入到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器的输入端即可,没有控制器和算法的问题;

1、布疋的张力控制是最简单的要求,一般不需要张力传感器。在定型机、查布机上,一般采取浮棍机构带检测电位器就够了。预缩机上会采用张力传感器,不过要求并不高。张力检测也只需要放大处理就可以了,张力调整普通电工就可以,我没有听说有什么难度!

2、张力控制的调节要求决不是变频器内置PID,或简单处理就能很好运行的。当机器加速、减速、紧急停止是都要进行张力调整,引用青岭笑傲生的评论“在低速甚至0速情况建立并保持张力”,张力计算是要用到积分运算的,而一般用四则运算就够了。10多年前我就一个PID调节的问题,和一个工程师打赌。就是当着同事的面,各自调整PID参数,叫机器在加速、减速、紧急停止薄膜不能抖动串位。你的论点未必太过武断,张力控制相当复杂,要不也不会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器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张力检测也只需要放大处理就可以了,张力调整普通电工就可以,我没有听说有什么难度!……

1、举例说,如果收、放卷采用恒电流(或者说恒转矩)闭环控制方式,就简单得多,因为电流的检测变频器自己就可以完成;

2、与收、放卷采用恒电流(或者说恒转矩)闭环控制方式相比,恒张力闭环控制的检测就麻烦很多,没有现场需要的张力检测传感器,使得恒张力控制变得束手无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低速甚至0速情况建立并保持张力”,张力计算是要用到积分运算的,而一般用四则运算就够了。10多年前我就一个PID调节的问题,和一个工程师打赌。就是当着同事的面,各自调整PID参数,叫机器在加速、减速、紧急停止薄膜不能抖动串位。你的论点未必太过武断,张力控制相当复杂,要不也不会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器卖了!

1、你把问题想歪了;

2、变频器就是频率调节器;

3、先开环调试,给定一个张力电压(或电流)信号,变频器就输出一个频率,收卷轮就有一个转速,此时若张力过大,就减小给定电压信号,减小频率,减小收卷论的转速,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4、然后闭环调整,主要是调整反馈量的大小,和一般PID调整没有什么差别;

5、要做什么计算?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张力检测也只需要放大处理就可以了,张力调整普通电工就可以,我没有听说有什么难度!……1、举例说,如果收、放卷采用恒电流(或者说恒转矩)闭环控制方式,就简单得多,因为电流的检测变频器自己就可以完成;2、与收、放卷采用恒电流(或者说恒转矩)闭环控制方式相比,恒张力闭环控制的检测就麻烦很多,没有现场需要的张力检测传感器,使得恒张力控制变得束手无策!

我的观点依然是,张力检测有多种检测方法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恒张力控制的关键是进行张力控制段的有效隔离,张力段尽可能不要太长,因为张力控制已经很成熟,没有到束手无策的地步!

另外恒张力闭环系统,都仅仅局限于片材或线材的一个区段。不存在传动系统是恒张力闭环系统。因为对于传动系统控制变量是转速或线速度。而不时张力!

网友A:
有人会明白我说什么。

变频器什么时候成了频率调节器了,既然你将其作为你的论据的基础,我们就理论一下。

变频器一般包含整流器,和逆变器,和一个中间回路。如果仅仅是一个频率调节器,那么我何不用一个振荡器,能够产生正弦波,频率调整只要改变振荡频率就可以了。

那么众多厂商开发变频器干什么。变频电源在没有变频器之前就有了,日本电网,东西部电网频率甚至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会明白我说什么。变频器什么时候成了频率调节器了……

1、变频器,就是变频的,不是个频率调节器吗?不是交流调速PID控制中的一个频率调节器吗?

2、直流电机,调压调速,用的是可控硅可控整流直流调压电路,就是个电压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检测有多种检测方法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

1、是这样,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没有现成的产品,也不可能有!

2、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必须现场勘查、现场设计、现场加工,然后现场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传动系统是恒张力闭环系统。因为对于传动系统控制变量是转速或线速度。而不时张力!

1、辩着辩着你怎么辩回去了?!

2、收、放卷系统,有控制变量是转速(恒角速度)、线速度、张力、电流(转矩)、……等等

3、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张力检测有多种检测方法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1、是这样,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没有现成的产品,也不可能有!2、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必须现场勘查、现场设计、现场加工,然后现场安装;

这个真的有,需要现场勘查只是了解安装方式,我们只要提供量程范围,精度要求,信号,电源,等要求,完全可以找到现成的产品,有传感器+放大器(控制单元),有的放大器内置在传感器内部。我们有实际应用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音机的磁带收卷是角速度恒定,并非线速度恒定,仔细的观察,可以发现电机的速度始终未变。至于放录音时并没有变音的感觉,是因为磁带在录制时的线速度,与放音时的线速度一样,也是处于变速状态。

1、在放音时,如果你将录音机的压带轮轻轻用外力抬起,你会发现声音音调变高,卷带轮转速增高;

2、说明录音带的收卷控制是恒线速度控制,卷带轮通过摩擦离合器与主轴电机传动,卷径大时转速慢,卷径小时转速快;

3、恒线速度控制的原理是,压带轮压在一个主轴上,磁带带速是主轴的线速度,主轴外径不变,主轴电机是恒速电机,实现恒线速度控制;

4、放卷带轮,是被动的,有阻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有,需要现场勘查只是了解安装方式,我们只要提供量程范围,精度要求,信号,电源,等要求,完全可以找到现成的产品,有传感器+放大器(控制单元),有的放大器内置在传感器内部。我们有实际应用案例。

1、不只是个安装方式,不只是个力的检测;

2、因为对象可能:

1)是纸,也可能是布;

2)尺寸有宽的、有窄的;

3)方位有竖的,有横的;

4)检测有的是拉,有的是压;

5)有的干脆是检测垂度,不是力;

……

3、不是卖菜有个称,什么菜都可以计量!

4、不同的现场,会完全不同;

网友A:
你讲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一样你不知道,张力控制我打了20年交道,什么没见过,就是没见过你说的那么难的。

张力检测装置,不外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传感器,一般设备制造厂是不生产的,采用市场上商业化产品;另一个就是安装附件。这个设备制造厂商根据设计需要加工。

传感器不用讲市面上有卖。安装附件只要高兴随便找一家机加工厂就可以做。不行找设备制造厂。本来工业设备非标设备就很多,你不能说西门子的部件不能使用,因为它不能用于其它设备。工控设备常常都是不能够直接代换的。不能据此就说,没有满足某种用处的产品。

我赞同你的观点:工控产品不是卖菜,我也从不和菜农讨论工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A:……张力检测有多种检测方法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1、是这样,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没有现成的产品,也不可能有!2、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必须现场勘查、现场设计、现场加工,然后现场安装;这个真的有,需要现场勘查只是了解安装方式,我们只要提供量程范围,精度要求,信号,电源,等要求,完全可以找到现成的产品,有传感器+放大器(控制单元),有的放大器内置在传感器内部。我们有实际应用案例。

支持!

我从不担心这个问题,我也不需要设计传感器。

网友E:
谢 谢 刘老师,学习啦

楼主:
1、其实我这个主题的本意不是讨论收放卷恒张力控制的,是讨论所谓“调速系统的本质就是电机转矩控制”这个问题的;

2、我的观点是,我们用电机调速实现恒压控制、恒流量控制、恒温控制、恒张力控制,……,等等,我们的控制目标就是通过电机速度的调节实现各种物理过程参数的控制;

3、当我们调节电机速度时,对于交流电机用的是频率调节器,对于直流电机我们用的是电压调节器;

4、而我们要控制的压力、流量、温度、张力,……,等等是我们控制系统的最终目标;

5、那么电机的转矩我们控制了嘛?没有,我们控制的是频率、电压,控制的是电机的速度;

6、那电机转矩是谁控制的?是电机自己控制的,你只要给频率、电压就行!

7、就是说电机转矩大小是电机的本领,电机必须有的本领,是选电机的问题,不是控制转矩的问题;

9、如果你在调速时,发现速度怎么也提不起来,可能是电机额定转矩、功率小了,要换个额定转矩、功率大的电机!

10、额定转矩、功率是电机的本领,不是什么控制方法控制出来的,它是系统调速的保障!

网友F(2012-04-30):
既然技术讨论,就没必要那么计较,怎么有点人身攻击的味道。

部分观点本来就需商榷,甚至明显就是错误的,却要强加于人(个人感觉)。

“术业有专攻,是故.......

楼主:
1、电动机是动力的来源;

2、由于有了电动机,调速才成为可能;

3、调速时,没有电动机,是调不了速的,电动机的力矩需要人为控制,速度也是无法调的;

4、异步电机调速,调频调压;

5、直流电机调速,调压调速;

6、需要加速时,调高频调高电压,速度就上去了,电动机的功劳;

7、在这个调速过程中,电动机的力矩是电动机自己控制的,是电动机具有的本领,没有谁能控制它,也不需要谁去控制它!

网友C:
“电动机的力矩是电动机自己控制的,是电动机具有的本领,没有谁能控制它?”

如果采用变频器,恒定频率,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电压,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楼主:
8、如果你的调速系统,因负载大速度调不上去了,这时你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控制电机,而是要选择一台功率更大的电机;

网友C:
如果电机的功率足够,此时的调压是降低,电机转矩如何变?

网友C:
因为现场负载并非恒定,时刻在变,如果变频器在频率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负载转矩的变化,能够时刻调整输出电压,电机的转矩?

网友G:
简直就是混淆视听,张力是针对生产的材料来说,比如纸张;转矩是针对电机的转子来说的。请问你既然控制了张力,那么这个作用在电机转子上的力不能叫转矩?既然好为人师就该拿出点真本事出来,能帮助别人解决实际问题。玩文字游戏,搞出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偷梁换柱的东西吸引眼球!

想必刘教授也没见过DTC的转矩控制效果.........

楼主:
1、变频器的调速控制方式有三种:

1)频率闭环方式;

2)速度闭环方式;

3)电流闭环方式;

2、变频器的所有调速控制,都是通过频率调节功能实现的;

楼主:
3、变频器变频调速时,要同时改变电压,以保证电机磁场恒定,保证电机机械特性不因频率下降而下降;

4、变频变压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恒压频比U/f=定值模式;

5、变频变压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恒压频比(U-Ir)/f=定值模式(他们把这种方式叫做抛物线形);

楼主:
6、当然所有控制方式,都离不开电机的动力的配合,而动力的大小是电机自己的本领,是你能够实现各种控制的前提条件;

7、变频调速的所有方式、所有过程,都不会有转矩闭环控制的存在,要实现电机转矩闭环控制的理论是个无知的理论;

楼主:
8、简单一句话,调速离不开动力,动力要靠控制就实现不了调速!

网友H(2012-05-31):
我公司有化纤弯曲丝收卷设备需进行恒张力改造,有没感兴趣的企业能进行这个项目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A:……张力检测有多种检测方法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1、是这样,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没有现成的产品,也不可能有!2、收、放卷张力检测装置,必须现场勘查、现场设计、现场加工,然后现场安装;这个真的有,需要现场勘查只是了解安装方式,我们只要提供量程范围,精度要求,信号,电源,等要求,完全可以找到现成的产品,有传感器+放大器(控制单元),有的放大器内置在传感器内部。我们有实际应用案例。

你好我公司现在就需要这种张力控制能不能电话联系1361648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