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问题

楼主(2012-01-18):
 使用差压变送器检测流量,现场安装的取压管老是被堵住,是否有什么办法解决!

具体是:该设备是检测煤气流量用的,最近煤气中水分变多,管道上的集水器出现故障,来不及排水!导致取压管中积水,现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放水,是否有办法解决!

网友A:
对于这种易凝析的取压测量,如果不从施工上进行解决,单靠日常维护很难做到准确。

对于这个现象可以把取压管向上倾斜安装,如果引压管中的煤气中析出水会沿着引压管壁回流到介质管线中,变送器安装在取压点的上部对于气体检测是正确的。

网友B:
安装方式改进,取压口向上(45-90)安装,变送器直接安装在取压点上方。

网友C:
管道上的集水器出现故障,来不及排水!

-----------------------------------------------------------------------

那你就去把集水器修好!!!!

桌子一条腿短了,你不去修理这条腿,去把其他三条腿截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去把集水器修好!!!!

桌子一条腿短了,你不去修理这条腿,去把其他三条腿截短啊??

春天来鸟,办法春暖花开

你不放水也中,

你不修集水器也中,

你去把变送器拆鸟,砸核桃去也拽呀~~~~~~~~~~~~~~~

嘿嘿呵

                       .

网友E:
看上去像是安装不当,建议改下,按1楼的说法改下。

网友F:
煤气的温度是常温吧?你取压口在管道的神马位置哦?常温下,煤气的水分会造成取压管堵塞?楼主是不是考虑取压口不肿么好呢?

网友G:
我同意楼上观点,先去修集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