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算

楼主(2012-01-18):
假如电流互感器变比是100/5A,电流表里的倍率是20/5 那最后电流表显示的电流是多少?(备注:实际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是20A的)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就是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100/5A的互感器就是将100A变成5A。20/5得表就是5A输入对应显示20A。

如实际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是20A的话,电流表理论上显示值是4A。

网友B:
电流表显示是4A,但实际应用时,最好选择电流表时,让电流表与互感器对应上,这样方便。

网友C:
这个问题,呵呵,电流表显示4A还要这个表做什么?电流表是用来显示实际电路中电流大小的,那个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根据电流表的输入需要来配置的,按照标准,二次测也不能有大电流,所以,电流表实际输入的是1A,显示的应该是20A,那个倍率表示的是电流表的测量范围,与这个显示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呵呵,电流表显示4A还要这个表做什么?电流表是用来显示实际电路中电流大小的,那个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根据电流表的输入需要来配置的,按照标准,二次测也不能有大电流,所以,电流表实际输入的是1A,显示的应该是20A,那个倍率表示的是电流表的测量范围,与这个显示没有多大关系。

黄工说的很有道理,楼上的几位兄弟有点想当然了,思维要活跃,

网友E:
由于安全等原因所以采用电流互感器,把实际电流变小,而电流表则是把变小的电流还原为实际数值,所以电流表显示的应该是20A

楼上的2位可能是把概念弄混淆了,电流互感器100/5A是变比   正确!

指针式电流表的工作原理是磁电效应

电流表内部有一永磁体,在极间产生磁场,在磁场中有一个线圈,线圈两端各有一个游丝弹簧,弹簧各连接电流表的一个接线柱,在弹簧与线圈间由一个转轴连接,在转轴相对于电流表的前端,有一个指针。
当有电流通过时,电流沿弹簧、转轴通过磁场,电流切磁感线,所以受磁场力的作用,使线圈发生偏转,带动转轴、指针偏转。
由于磁场力的大小随电流增大而增大,所以就可以通过指针的偏转程度来观察电流的大小。
这叫磁电式电流表,就是我们平时实验室里用的那种。

  电流表20/5可不是变比,那样表就不准啦,显示的就不是实际数值,20A应该是最大有效量程

楼主负载是20A,电流表偏小了,一般电流在电流表量程2/3较好!

网友F:
1、2楼是对的,电流表实际输入1A,显示4A

网友G(2012-05-24):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呵呵,电流表显示4A还要这个表做什么?电流表是用来显示实际电路中电流大小的,那个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根据电流表的输入需要来配置的,按照标准,二次测也不能有大电流,所以,电流表实际输入的是1A,显示的应该是20A,那个倍率表示的是电流表的测量范围,与这个显示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H:
    假如电流互感器变比是100/5A,电流表里的倍率是20/5 那最后电流表显示的电流是多少?(备注:实际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是20A的) 的回复:

   互感器匝比为20:1,而电流表的指示值是实际电流表电流值的4倍,故如初级电流为I,电表指示值为=I÷20×4=I/5

     如初级主线电流=20A,则电流表的指示值=20÷5=4A    电流表实际电流=1A

    如初级主线电流=15A,则电流表的指示值=15÷5=3A    电流表实际电流=3/4=0.75A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20/5可不是变比,20A应该是最大有效量程。 电流表是用来显示实际电路中电流大小的。电流表实际输入的是1A,显示的应该也是1安,再乘100/5倍率是实际电流值。

网友J:
1、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的原因是对楼主说的条件理解不同的原因;

2、我说几种情况:

1)指针式电流表,刻度盘是按通过表的实际电流刻度的,那么实际电流是多少,指针的读数就是多少!

2)指针式电流表,刻度盘是按配用的互感器电流比100/5刻度的,那么在配用互感器电流比100/5的情况下,指针指示的读数是实际电流数,而通过表的电流是0-5A;

网友J:
3)数字式电子电流表,可以配用各种电流比的互感器,使用前要设置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

4)例如你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是100/5,使用前你设置了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100/5这个参数,那么表显示的就是被测电路里的实际电流数,否则显示的数值就不是被测电路的实际值;

网友J:
3、下来我说说楼主的问题:

1)楼主说“电流表里的倍率是20/5 ”,就是说这块表的刻度盘是按20/5的电流比进行刻度的,那么显示的电流数,就是通过这块表的被测电路的电流数;

2)你通过100/5的电流互感器把20A的电流变成1A,送到这块表的输入端,这块表的读数就是1A;

3)这块表的表头实际电流量程是0-5A,测1A电流时,通过表头的电流实际只有1/4A(测20A电流时,流过表头的电流5A);

网友J:
4)楼主说“电流表里的倍率是20/5 ”,那么楼主这块表适宜用于电流为20A以下电路电流的测量;

5)楼主说“电流表里的倍率是20/5 ”,那么楼主这块表适宜用于电流为20A以下电路电流的测量,所以楼主可以直接用这块表检测20A的电流,读数也是20A;

网友J:
6)显然楼主用这块表,通过100/5的电流互感器,去检测100A以下的电流,是不合适的;

网友J:
4、我推荐楼主用数字式电子i电流表,参数电流比设置成100/5,读数就是被检测电路的实际电流数,非常方便;

5、我推荐楼主用数字式电子i电流表,参数电流比设置成100/5,数就是被检测电路的实际电流数,非常方便;如果电路电流是20A,数字会显示20A;

网友F:
引用 网友J:
3、下来我说说楼主的问题:1)楼主说“电流表里的倍率是20/5 ”,就是说这块表的刻度盘是按20/5的电流比进行刻度的,那么显示的电流数,就是通过这块表的被测电路的电流数;2)你通过100/5的电流互感器把20A的电流变成1A,送到这块表的输入端,这块表的读数就是1A;3)这块表的表头实际电流量程是0-5A,测1A电流时,通过表头的电流实际只有1/4A(测20A电流时,流过表头的电流5A);

20/5的表,输入1A,显示不是4A?

网友K(2012-08-02):
1楼、2楼说得对,电流表盘面显示的电流是4A。首先要明白电流表的读数原理。电流表是接入互感器二次回路的,它通入的是小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最大电流为5A),但表的盘面显示的却是大电流值(按变比关系显示的互感器一次电流)。如实际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是20A,按互感器变比100A/5A算,电流表通入的电流为1A,而现有的电流表是按20A/5A刻度的,如表计校验合格,则此时表指针应指向4A刻度处。在实际工作中,100A/5A的互感器应配100A/5A的电流表,这样便于监表人员正确读数。如有与互感器变比不对应的电流表,应重画刻度。楼上有的混淆了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的关系,导致算出的电流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