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触摸屏和1个PLC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2-01-18):
现在有2个 触摸屏   型号是 XP30-TTA     PLC是 K200的  请问   是用 485连接的么?  找了半天没找到 资料~  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不知道触摸屏是否具有数据转发功能

网友B:
得看你触摸屏和这plc的通讯,然后看你的接口是否可以。

网友C:
用以太网加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D:
两个触摸屏和一个PLC的连接问题,用RS485,因为触摸屏在RS485通讯中作为主机的,而485是半双工通讯,所以两个触摸屏,就是两个主机,通讯互相冲突,都不能实现通讯。

解决办法就是,屏支持屏间链接通讯,再和PLC通讯; 或者屏间可以LINK,只将作为主机的屏和PLC通讯。

网友E(2012-03-23):
还真的不会玩啊,楼主有没有搞定了啊说下心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