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常量#XX是多少进制?

楼主(2012-01-18):
PLC是CPM1A,比如MOV  #50 DM1

这个#50 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网友A:
#是代表16进制,,&是代表10进制。但有时候#却是十进制的,区分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的方法是看使用的指令,指令定义的是什么含义。比如:TIM 1 #100,这个100就是十进制的,RSTA D0 #0 #10是16进制数据。MOVE(MOV)指令的用法,如果是用# 来表示,就是指16进制数,要是用& 则表示10进制数,MOV  #50 DM1,这个50是十六进制。在内存监视中,BCD监视和16进制监视看到的数值是一样的,因为BCD数是二进制表示的十进制数,实际上上在内存中监视时也是16进制数; 所以数值的进制具体操作要看具体指令的。

网友B:
#50  16进制或者BCD码      10进制的在欧姆龙中表达为  &50

网友C:
对:水中鱼关于#是代表16进制,,&是代表10进制。但有时候#却是十进制的,区分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的方法是看使用的指令,指令定义的是什么含义。比如:TIM 1 #100,这个100就是十进制的,RSTA D0 #0 #10是16进制数据。MOVE(MOV)指令的用法,如果是用# 来表示,就是指16进制数,要是用& 则表示10进制数,MOV  #50 DM1,这个50是十六进制。在内存监视中,BCD监视和16进制监视看到的数值是一样的,因为BCD数是二进制表示的十进制数,实际上上在内存中监视时也是16进制数; 所以数值的进制具体操作要看具体指令的。 内容的回复:

很详细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水中鱼关于#是代表16进制,,&是代表10进制。但有时候#却是十进制的,区分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的方法是看使用的指令,指令定义的是什么含义。比如:TIM 1 #100,这个100就是十进制的,RSTA D0 #0 #10是16进制数据。MOVE(MOV)指令的用法,如果是用# 来表示,就是指16进制数,要是用& 则表示10进制数,MOV  #50 DM1,这个50是十六进制。在内存监视中,BCD监视和16进制监视看到的数值是一样的,因为BCD数是二进制表示的十进制数,实际上上在内存中监视时也是16进制数; 所以数值的进制具体操作要看具体指令的。 内容的回复:很详细鸟

如鱼得水啊

网友E:
提醒一下,只有欧姆龙的主推PLC采用用&表示十进制数,包括CP,CJ,CS系列。以前的老机型是不支持的。

网友F:
omron的定义确实是这样,在有的指令中代表的是16进制,有的指令中代表是10进制BCD.

FOR等一些非简单使用指令中代表的就是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