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屏通人机pl058-tst 连接三菱fx1n 很想要实现一个功能

楼主(2012-01-18):
本人是新手,刚开始用触摸屏哦

我用的是屏通人机pl058-tst 连接三菱fx1n    很想要实现一个功能,跪求大家帮帮忙哦

我想实现:  当plc中m0置1时 ,屏通人机进行一次且只有一次蜂鸣,当m0置0时,就不蜂鸣,先谢谢大家帮忙拉

网友A:
这个要仔细看看触摸屏的说明书哦,这些功能一般是用一个具体的控制字的相应位来做的,把这些控制写入PLC程序,可以用屏上的按钮来控制了,呵呵

网友B:
有M0的上升沿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玩过这个屏呢,要看屏的说明书

只要你的屏支持这个蜂鸣信号的输入就行,昆仑TPC系列是在TPC控制管理有蜂鸣信号可连接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