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控制线的问题

楼主(2012-01-18):
我现在有一台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我想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和转扭,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伺服驱动器有一个输入/输出控制信号接口,这个接口是接一个36P的插头,可是卖伺服驱动器的厂家只给配了一个插头,没有线屏蔽线。

1.我想卖一根36P的连接线可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不知道这样的连接线有没有卖的?

2.我也找了一些屏蔽电缆线,但是最多是30芯的,但还不零售。

不知道还有有其它的方法来接线?

网友A:
楼主36P的插头不一定都要接的啊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不可能每个针脚都用的

网友B:
对的,根据你的控制需要,需要接哪几个脚,就采购几芯的屏蔽线,我见过50P的插头,呵呵,实际用了18根线,就采购了20芯的线完事,看看说明书吧,根据你的控制模式,需要接那些线。

楼主:
恩,我知道不用都接,我还有个疑问就是那个驱动器的编码器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C:
有的就几根线就行了,不一定要多少芯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知道不用都接,我还有个疑问就是那个驱动器的编码器的作用是什么呀?

驱动器山一般有个编码器信号接入口,有个编码器信号输出口,您问哪个?

网友E:
对不需要那么多的线

网友F:
不想买线用我们kingservo好了,送配线给你!Q:2238262396,台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恩,我知道不用都接,我还有个疑问就是那个驱动器的编码器的作用是什么呀? 驱动器山一般有个编码器信号接入口,有个编码器信号输出口,您问哪个?

我想问的是编码器输出口。

网友H(2018-07-08):
各种接头QQ3004476812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