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应用的相关安全栅

楼主(2012-01-18):
               我们单位的DCS中用的安全栅好多都是P+F的,也分了好多种,有5041、5042、5046等,详细的区别

         和用处还是不怎么清楚,请师傅们指教!!!!谢谢您!!!!

网友A(2013-02-14):
安全栅主要还是分信号到现场去和从现场来,即操作端安全栅和检测端,现场来的主要是压力,流量,液位等变送器的信号,同时基本还都用安全栅配电,即用安全栅向现场仪表供电,同时把现场的MA信号与输出信号安全隔离。操作端安全栅一般都是送往现场调节阀

网友B:
不同型号的安全栅,接受不同来源的信号,比如电压、电流、电阻等等信号!但是根据你提供的数字5041、42、46,貌似不是倍加福的安全栅。看倍加福的选型表:

然后你的5041,可以查到这个:

 所以不是你搞错品牌,那可能就是被山寨了,或者是倍加福有在官网上不公布的系列,或者是我没查到,当然也有可能我是被广告了。

网友C(2013-03-26):
问一下安全栅有源无源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