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计测量落辊纸长度

楼主(2012-01-18):
我厂要求要测量每一辊纸的长度,但因为卷纸的过程中,纸辊的厚度是不断变厚的,因此通过计算角速度或线速度的方法来计算长度是不可行的

现方法如下:在卷纸缸横向端面上,装一个激光计数计,用来检测卷纸缸所转的圈数,每一圈计数为1

                  在卷纸缸进纸侧装一个接近开关,用来检测是否断纸。若断纸则计数计不计数,待重新上纸之后继续计数

                 最后,计数计所记的圈数X卷纸缸的周长=纸的总长度

我想请教下大家,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若可行,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计数计的品牌型号,我在百度上无法查到。。。。

或者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么?能否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A:
在卷纸缸横向端面上,装一个激光计数计,用来检测卷纸缸所转的圈数

卷纸缸上卷的是纸吗?线速度一定?

如果一定就可行,和皮带秤的称重原理差不多

我知道一个激光计数器的型号

DKS3806型编码器
 外径Φ38,止口Φ20,轴径Φ6,电源电压5-30V,输出脉冲数≤2500P/R。
 多种输出电路选择(C集电极开路,F互补输出,L驱动器输出,E电压输出)。
 出线方式为电缆侧出或后出。
适用于投影仪、三坐标精密测量等设备、工业机械、自动化控制等行业。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回复:1最后,计数计所记的圈数X卷纸缸的周长=纸的总长度 这种计算误差很大,不妥,其原因随着缠绕纸张的圈数增加,缠绕纸张的圈的半径也变大,如用以固定不变的纸缸的周长乘圈数,缠绕的圈数越多,计长误差越大。准确一点的计数公式应这样:纸张半径 R=Ro+N*d,对应周长 C=2π(Ro+N*d

式(1)中前一部分,即为你原来的计算公式计数计所记的圈数X卷纸缸的周长,后一部分为误差修正,你可以用计数器计数,测完后,用计数器记得的圈数,按公式(1)计算纸张长度就比较准确些。

式中的Ro为纸缸的半径,d 为纸张平均厚度。

2、如你懂得弱电又搞过单片机,建议你用单片机搞这样计数与运算装置最好,费用低(用买计数器的钱就可搞出)。用PLC 加触摸屏也可以,但费用要比单片机高得多,供你参考!

网友C:
用光电编码器当然更精确,这个不要放在卷纸缸,放输送棍上测转圈数。

网友D:
楼主对传感器的进步不太关注哦,呵呵,现在的传感器已经可以测量um级别的位移了,你可以用激光位移传感器,直接测量厚度的增加,用plc程序作运算好了,呵呵。

如果你的棍子重量是恒定的,也可以用测量重量的方法,直接计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