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不动作

楼主(2012-01-18):
一种电动执行器,给的是4-20mA的信号,现在给的有输入信号,但是执行器不动作,手动可以开,执行部分(电机)发热,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执行部分有问题还是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A:
带位置反馈的电动执行器采用单相电容电机,电容损坏或电机匝间短路都是这种现象,检查吧!电机发热估计控制板没事。

网友B:
手动可以开

证明电机不是卡住了

执行部分(电机)发热

证明在执行信号没问题,电动机自身问题的可能很大,楼主查看一下电源、电机进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可以开证明电机不是卡住了执行部分(电机)发热证明在执行信号没问题,电动机自身问题的可能很大,楼主查看一下电源、电机进线吧

赞同

网友D:
能不能把图也一块发上来啊!这样才能更好的判断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手动可以开证明电机不是卡住了执行部分(电机)发热证明在执行信号没问题,电动机自身问题的可能很大,楼主查看一下电源、电机进线吧

电机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F:
手动开是完全手动还是就地电动,如果是完全手动并不能排除执行机构机械部分无问题,因为完全手动和电动并不是完全一样(就执行机构机械部分来说),只能说是外部机械部分无问题,应该进一步确定。同时在给定时电机发热,一般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电容容量不够,致使电机无法正常启动,可以测量一下电容,看一下与电机是否匹配,二是控制板输出电压低,达不到电机启动电压,这两种情况都会致使电机不能正常启动而发热。如果是电动(一般执行器都有就地电动控制,直接控制执行器),那么执行机构的机械部分无问题,电容也无问题,就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了。

网友G:
找出电机中线,直通AC22OV,看电机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电容,是否正常,注意放电,再查反馈电阻,再不行就是伺服板有问题。

网友H:
高手如云啊。。

网友I:
手动能开,证明阀门没有问题,给定信号,电机不动发热,证明电机有点但不动作,这个是不是电机卡住拆卸电机与阀门的连接轴,卸负载测试。

网友J:
看看传动的皮带是否断了,如果皮带断了,调节阀会在大约50%的位置,不随4--20mA变化,并且电机发热。

网友K:
建议楼主将这个电控阀的图片上来与大家分拆

1,手动可以开阀 证明阀门的开关没有问题

2同,执行部分(电机)发热 执行信号没问题,电动机自身问题的可能很大,楼主查看一下电源、电机进线吧,是不是电机卡死或是连接轴类故障

网友L:
不知你所说的手动是指,控制器手动、手动转动旋转杆、还是执行器面板手动,不管怎样,有面板提示错误信号就根据提示去检查,没有可以首先给信号从输入检查到输出,着重检查电容、还有不要忘了你执行器行程调节、限位。电机发热是正常的,要看热到什么程度,过热要检查是否负载过大,也就是卡。

网友M:
电机电容坏了, 以前遇到过,用信号控制怎么都不动,用手动可以动。 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N:
  你的手动是手操器手动还是机械手轮手动,如果是手轮手动还要看力矩大不大。

网友O:
1,首先检查阀门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2,查看说明书,是否有跳线跳针设置,有很多阀门0~10V 。4~20mA 之间通过跳线切换。

3,手动可以开,是通过手动转动还是手动按钮自动开? 体验阀门阻力是否正常。

4,如果上述情况都正常,有可能阀门元器件出现故障,可以返修了。

网友P:
带位置反馈的电动执行器采用单相电容电机,电容损坏或电机匝间短路都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