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问题

楼主(2012-01-18):
工程师们你们好,如果把额定电压为440v的电容器放在电压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的额定电流怎样变化,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分补(星型连接)和共补(三角型连接)两种情况:

(1)Y型时的电流:I相=Qc/(1.732×U相)
(2)△型时的电流:I线=Qc/(1.732×U线)
    其中Qc为三相电容额定总量,单位:KVAR,U为电容额定电压,单位:KV。

从公式上看,把额定电压为440v的电容器放在电压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的电流应该会变大。

网友B:
工频电说的是有效值不是峰值,而电容的额定电压说的是可以长期承受的电压值。工频400V的峰值是565.6V,这样电容会爆掉的。

网友C:
现在做无功补偿设计,电容器多数选择420V或440V的,因为电网电压总是偏高。你这是问题吗?电容器的铭牌参数是电压和千乏数,也有标电容量的,相同千乏数的电容,440V的电容量小于400V的,所以,用在400V电压下,电流小于接在440V电源时的。

这问题没这么提的。

网友D:
    1、 电容的额定电压是指电容容许承受的平均电压值,对交流电来说正负半个周期内所承受的平均电压为±0.45Uo(相或线电压的有效值),对交流电压400V系统下,正负半个周期内所承受的平均电压为±0.45×400=180,峰峰值=360V,所以如果把额定电压为440v的电容器放在电压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是安全的。

  2、其电容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的额定电流是按正弦波型变化的交流电流,其电流可以这样计算:I=Uo*2π *  f * C (Uo 为相或线电压的有效值、I 为电容电流有效值、f 为电流频率,C 为电容容量值)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现在做无功补偿设计,电容器多数选择420V或440V的,因为电网电压总是偏高。你这是问题吗?电容器的铭牌参数是电压和千乏数,也有标电容量的,相同千乏数的电容,440V的电容量小于400V的,所以,用在400V电压下,电流小于接在440V电源时的。这问题没这么提的。内容的回复:

不这样提那应该怎样提,如果条件有限电容器只能用钳形表测电流你怎样判断电容有没有降容啊

网友E:
电流应该变化不大,你的440V电容器是它的耐压

网友F:
额定电压为440v的电容器放在电压为400V的系统下电容的额定电流不变化,但是直流的电容不能放在交流电路中。

网友G:
440V是电容器可以长期承受的电压,电容器的额定无功功率是指额定电压下的无功功率,因为电容制作好以后,电容器的无功功率与外加电压成正比,外加电压降低,无功功率降低,电流自然要降低。

网友H:
电容在其额定电压440V时,流过电容的是额定电流,当系统电压小于其额定电压后,流过电容的电流也会相应减小,所以要乘以一个系数,大概0.91吧

网友I:
1、电容的电流=电压/容抗;

2、电容的电流与电压成正比;

3、所以电压减小,电流成正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