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配电箱

楼主(2012-01-18):
昨天去别的车间办事,发现一个配电盘的门开着,配电盘怎么能敞开着,处于本身这个职业养成了一些习惯,我就去把配电盘的柜门给关上,关门的时候我顺便向里看了一眼,感觉不对!

进线端这么干净呢?

原来电源从断路器下端进入的(正常3根进线要做一个180度的转弯进入断路器上端,再从下端引出转到另一个断路器上端,这样导线看起来很多)

这样接肯定不符合规范,关好柜门考虑了一下该不该管呢?

偶想先回去再说吧,大家感觉有告诉改的必要吗?

网友A:
接线时要注意!!!!!

网友B:
   管,也了事就不好办了!

网友B:
 管,出了事就不好办了!

网友C:
线路比较乱,进线不规范,容易出事故,还是改过来吧。

网友D:
能改则改,不能改就注明进线方向。

免得有人因习惯性操作而受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管,也了事就不好办了!

网友F:
别说还挺有创意的。。。。。

网友G:
实际工作中也碰到过这样接线的,好看是好看些,但确实不规范也很危险。只能要求自己工作时小心,自己设计/接线都不干这样的事了。

网友H:
这样做容易发生危险,在我单位就曾经因为这样接线而导致严重的事故!

网友I:
它的空开上侧  不应该那么接吧   就一条2.5或是4的线带那么多设备??  容易出危险!!!!!!!!!!!

网友J:
这样的进线影响开关的正常保护功能,比如,如果有二极管电源指示什么的,可能不亮,引起误操作。

网友K:
第一次看到这样使用开关的,这样容易照成误操作,而引起人身事故!

网友L:
改是必须的,管也是必须的,谁叫咱是干这一行的,知之必言,言之必尽,行之必果。

网友M:
看样子事德力西的断路器,这样肯定不合适

施耐德有下进线的断路器,可以这样接线

网友N:
一定要改,因为如果这样线圈反了,不会跳的

网友O:
感谢以上各位同仁的热心帮助

网友P:
这样接线 盲目的人一定出事。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改是必须的,管也是必须的,谁叫咱是干这一行的,知之必言,言之必尽,行之必果。

首先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的责任!以报告的形式反映给上级,程序式的承上启下以劳动安全为主要目的,进行实际整改!如果是个管理者是对工作的负责,对下属的关爱。如果是设备实际操作者是对自己个人、家庭负责,教育周围同伴对自身劳动安全的责任重要性!

网友R:
这接线相当的不规范、不安全,最后把他纠正了,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O:
大家不明白,非本车间的配电柜,我不能直接更改、书面的也不好,涉及到越权问题

网友S:
私人做的箱子吧~厂家一般没有这样生产的~~~

网友T:
楼主:考虑太多,难道出事了再管。

为人要坦荡。

网友U:
断路器上方的线小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我第一感觉也是觉得这个电工是个天才,这都想得出来。

楼主作为电器人员,必须要管,还要奚落哪个电工一番才好,让他记住。

原则问题,不要怕,一定要管。

网友X:
有时大功率的开关有倒进线的,那是为了接线方便,但是必须标明倒进线。这么小的开关,干嘛这么接?再说接的也不规范,线径选的也不对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大家不明白,非本车间的配电柜,我不能直接更改、书面的也不好,涉及到越权问题

越权不好,那车间实际操作者可以直接提醒他,让他去反映!这也是职业道德!不看见没什么,看见了就应该提!除非你厂管理者不关心劳动安全,还有可能嘉奖。就是整改了后没反应,也是你做了件好事!我想不会引起打击报复你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L:
改是必须的,管也是必须的,谁叫咱是干这一行的,知之必言,言之必尽,行之必果。

网友O:
我会管的,只不过需要委婉或者间接地告诉他们,这是两个车间的事

网友Z:
不是一个工厂的话就不太好管了,人家不一定能听的。

网友AA:
估计是个人的小厂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