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推荐个比较小巧且便宜的伺服,100w的

楼主(2012-01-18):
如题,质量不能太差,用于学习之用,100W,体积小巧,功能只要有常用的就可以了,大伙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A:
网上搜搜吗?

网友B:
三菱的MR-EN系列在知名的牌子中算是便宜些

网友C:
用这个产品:

ASD-B2-0121-B 100W 或者ASD-B2-0221-B  这是驱动器,带接头,价格一样,100w和200w区别

电机:ECMA-C20602ES  200w电机,ECMA-C20401ES  100w电机,经济实惠还有服务。EBN战略军团你加入给你特价。哈。这是台达伺服驱动B2系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产品:ASD-B2-0121-B 100W 或者ASD-B2-0221-B  这是驱动器,带接头,价格一样,100w和200w区别电机:ECMA-C20602ES  200w电机,ECMA-C20401ES  100w电机,经济实惠还有服务。EBN战略军团你加入给你特价。哈。这是台达伺服驱动B2系列。

多少钱?

网友E:
国产可能很少有100W的,100W的电机通常为40mm机座,这还是国内伺服的短板。

如果一定要找,去看看汇川有没有。

网友F:
这个小功率的台达可能比一般的国产便宜,三菱的MR-ES可能稍贵一点。

网友G:
用我们kingservo的试试,Q:2238262396,

网友H:
ME-E系列的只有速度和扭矩模式--不可以用脉冲控制

而三菱MR-C系列的有100瓦的比如MR-C-10A的就有位置控制方式,可以脉冲方向和AB相等控制,也有自我测定功能,大牌的网络资料比较多好学习,不知名的伺服那你就等死吧,,服务和支持只有这一家的,,,,三菱资料全面,ME-C系列的出来都十几年了但还经久不衰,接着你学学MR-J2-----MR-J2S---J3等系列,这是你就成为高手了,,,估计玩转这三套计划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