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三

楼主(2012-01-19):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三

     本文5例都是近期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经整理汇编的,现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求助:我不知道这个,有朋友帮我解释一下吧     16#E1         16#0E        16#1     16#E1       16#2E         16#0     16#10      16#02

  回复:16#E1           16#0E        16#1     16#E1       16#2E         16#0     16#10      16#02   表示816进制数,16#S7-200表示16进制数的字头,16进制数的每一位的系数都是由0~15十六个数字表示,其10~156个数用ABCDEF 6个字母来表示,16进制数每位的权值为16N次方(N=0123。。),个位的权=160次方=1,十位的权=161次方=16,百位的权=162次方=256。。。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如16#0E 转换 10进制数应=0×16+14×1=14,而 16#2E 转换为10进制数应=2×16+14×1=46

二、求助:三相电容器如图1所示,通常只有三个引出端子,因而无法在各相间直接测出其相电容,而要通过电容器3个端子间的测量值,经计算求得。

对于图1a所示的三角形结线,可以通过分别短路某相电容的方法得到方程(1)

通过解方程(3)可得:

上面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一起研究一下啊

     三、求助:谁明白S7200的模拟量编程

本公司原有S7300S7200主从电台通信,因为原有界面陈旧,外加为适应更大范围自控我更改了组态软件,用的是WINCC,原来是VB一类,现在发现原有电压电流数值均不对,后经检查发现,原有模拟量变送器用的4-20MA的,经试验发现实际在程序中应该使用0-20MA变送器,否则就会出现电压无输入时显示90V,电流无输入时显示20A,而电压一般正常多显示到460,使用0-20m变送器一切正常,但是我也不能更换几十个变送器,而原来组态显示能差不多正常怀疑是在软件上做了更改,WINCC的直接显示,就露出这个问题,有谁明白怎么更改程序的,贴上那段语句,MOVB IB0VB39

                                                 MOVW  AIW0VW12

                                                DIV   +333VD10

                                                 MOVW  AIW2VW16

                                                DIV   +71   ,VD14

                                                MOVW   AIW4VW20

                                                 DIV   +256   ,VD18

                                                -I    +75VW20

   回复:根据你画出的程序,知PLCS7-200,所用模块为EM235,原有模拟量变送器用的4-20MA的不用换,仍用,只是你编程时用的转换公式不对,你是按0~20ma对应被测量0~最大值,而变送器的输出4~20 ma 对应被测量值0~最大值。应按下面转换公式编程求被测量就行:

以你说的电压无输入时显示90V,就是原有模拟量变送器在被测电压=0时输出的电流(4ma),你是按过0 的直线方程计算的:电压最大值应=450V,对应数字量为32000,直线斜率K=32000÷450=71,故输入4ma 时其数字量=6400,计算电压值=6400÷71=90V.(即你的程序第三条: MOVW  AIW2VW16       DIV   +71   ,VD14

      你按上面的公式重新编程就不会产生显示错误:4ma时数字量AIW0=6400,带入公式,所求量程值(电压)=0.

    四、求助:计数计测量落辊纸长度

我厂要求要测量每一辊纸的长度,但因为卷纸的过程中,纸辊的厚度是不断变厚的,因此通过计算角速度或线速度的方法来计算长度是不可行的

现方法如下:在卷纸缸横向端面上,装一个激光计数计,用来检测卷纸缸所转的圈数,每一圈计数为1

                  在卷纸缸进纸侧装一个接近开关,用来检测是否断纸。若断纸则计数计不计数,待重新上纸之后继续计数。最后,计数计所记的圈数X卷纸缸的周长=纸的总长度

我想请教下大家,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若可行,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计数计的品牌型号,我在百度上无法查到。。。。

或者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么?能否告诉我,不胜感激!

回复:1最后,计数计所记的圈数X卷纸缸的周长=纸的总长度 这种计算误差很大,不妥,其原因随着缠绕纸张的圈数增加,缠绕纸张的圈的半径也变大,如用以固定不变的纸缸的周长乘圈数,产的圈数越多,计长误差越大。准确一点的计数公式应这样:纸张半径 R=Ro+N*d,对应周长 C=2π(Ro+N*d)。式中的Ro为纸缸的半径,d 为纸张平均厚度。

式(1)中前一部分,即为你原来的计算公式计数计所记的圈数X卷纸缸的周长,后一部分为误差修正,你可以用计数器计数,测完后,用计数器记得的圈数,按公式(1)计算纸张长度就比较准确些。

2、如你懂得弱电又搞过单片机,建议你用单片机搞这样计数与运算装置最好,费用低(用买计数器的钱就可搞出)。用PLC 加触摸屏也可以,但费用要比单片机高得多,供你参考!

五、求助:我正在为一个CIP清洗系统编程,我用的是西门子 S7-200PLCCPU226,同时有扩展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有变送器,及PT100传感

器,还有EM235输出模块,液位传感器、电导率仪(PH值)

工程要求用PT100采集的数据来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90C以下,是液体自循环加热,90.C以上是液体流出清洗设备,同时触摸屏显示时

实温度值,数字量控制这一部分我以编好了,就是模拟量输入这部分我常蒙龙,我的编程思路是把PT100采来的数据先比较,分成两种结

果,但模拟量输入我是新手总是搞不好,不知从哪里下手,比如:

1 如何把PT100采集的数值和90C相比较?用哪条指令,用AIW0的数据和90度直接比较对吗?需要不需要数据转换,应怎样转换、又怎样运算等等。

2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PT100的实时温度?(简单的触摸屏编程我会,就是不会数据变换这部分)跪求高手指点,最好有示范程序发给我或是讲通俗点,详细点,急、急

回复:1、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为0-10V0-20mA,模块对应转换的数字量AIW00~32000PT100温度传感器的测量温度为0~100度。输出信号为4~20ma。如PT100实测温度Tx,其输出电流信号给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使模块产生的数字量为AIW0,可用下式求的Tx值。即:

Tx=100×AIW0-6400÷32000-6400.....(1)      用此计算值显示即可。

2 将上式再转换为:  AIW0=6400+256 * Tx  ....(2)

Tx=90 带入(2)式,可求出T=90度时对镜的数字量:29440,用比较指令将此值(29440)与模块的AIW0比较,就可实现如何把PT100采集的数值和90C相比较的功能。

网友A:
不灌水,只顶帖。

网友B(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