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1-19):
我们的变频器的速度是触摸屏控制的,速度可大可小的,但是变频器最大不超过48hz,想要调高一下变频器的速度。

求解怎样可以把变频器速度再调高一些呢?

网友A:
触摸屏是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还要看PLC中设定的模拟量最大值对应的变频器频率

网友B:
看看变频器的最高频率限制,外部模拟量是0~10V的话,看看最高电压是多少,比如只能达到9.6V,那么可以提高最高电压对应频率提高来达到提高频率的目的。其他情况,你再说说看!

网友C:
1,是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看看变频器中最大频率设置是多少,还有屏最大设置值

2,触摸屏通过PLC再来控制变频器,看屏内设置值最大限制是多少及PLC中数据有无限制

网友D:
需要更改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E:
首先确定触摸屏控制变频器有没有上限限制,有的工艺要求上限限制,使输出达不到20mA或10V,这样变频器就达不到50HZ,还有看一看变频器的设置,变频器上限频率设的是多少,是不是48HZ。

网友F:
修改一下变频器最大速度设定值和电动机额定频率、速度试试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