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与紫金桥软件的连接

楼主(2012-01-19):
永宏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有FB,FBs两大类。这两大类的PLC支持Modbus,FATEK,DDE,OPC等方式与上位机软件通讯。紫金桥软件完全支持以上几种方式的通讯。下面将以FBs-20MC为例详细的介绍一下紫金桥软件通过Modbus,FATEK,DDE方式与永宏PLC通讯。

Modbus方式
FBs-20MC本身自带一个编程口,可以扩展4个串口,本身的编程口并不支持Modbus通讯,需要通过扩展的4个串口进行Modbus通讯。

首先,通过永宏PLC的编程软件WinProLadder对通讯口及协议进行设定。以port1为例。

打开通讯参数设定页,这里设定通讯协议为Modbus RTU,如下图所示,

再设置一下PLC的站号,如下图所示。

这样,PLC部分的设定就完成了。

下面进入紫金桥软件,在左边导航条找到如下驱动:

双击进入设备定义页,如下图示例定义好参数。

下面的设备名称可以任意指定,地址必须与上面定义的站号一致,串口的参数也必须与上面一致。

点击下一步进入协议选择对话框,这里选择RTU协议,16位存贮器,单击完成设备的定义。

双击点组态进入数据库,建立一个数字IO点,进行外部连接,具体的连接地址见下表,填好了地址就OK了。就可以和永宏PLC正常通讯了。

永宏PLC寄存器地址与Modbus寄存器地址对照表

Mapping rule:

Modbus Facon

0xxxx Discrete elements of Ynnn,Xnnn,Mnnnn,Snnn,Tnnn,Cnnn

4xxxx Data Registers of Rnnnn ,Dnnnn,Tnnn,Cnnn

or

00xxxxDiscrete elements of Ynnn,Xnnn,Mnnnn,Snnn,Tnnn,Cnnn

40xxxxData Registers of Rnnnn ,Dnnnn,Tnnn,Cnnn

Available range:

Modbus (5-code) 紫金桥软件中地址FaconDescription

00001----00256 DO 00000----00255 Y0----Y255(Discrete Output)

01001----01256 DO 01000----01255 X0----X255(Discrete Input)

02001----04002 DO 02000----04001 M0----M2001(Discrete M Relay)

06001----07000 DO 06000----06999 S0----S999(Discrete S Relay)

09001----09256 DO 09000----09255T0----T255(Status of T0?T255)

09501----09756 DO 09500----09755 C0----C255(Status of C0?C255)

40001----44168 DO 40000----44167R0----R4167(Holding Register)

45001----45999 DO 45000----45998R5000----R5998(Holding Register or ROR)

46001----48999 DO46000-----48998 D0----D2998(Data Register)

49001----49256 DO49000----49255 T0----T255(Current Value of T0?T255)

49501----49700 DO49500----49699C0----C199 (Current Value of C0?C199,16-bit)

49701----49812 DO49700---49811 C200----C255(Current Value of C200?C255,32-bit)

or

Modbus (6-code) 紫金桥软件中的地址 FaconDescription

000001----000256 DO 00000----00255 Y0----Y255(Discrete Output)

001001----001256 DO 01000----01255 X0----X255(Discrete Input)

002001----004002 DO 02000----04001M0----M2001(Discrete M Relay)

006001----007000 DO 06000----06999S0----S999(Discrete S Relay)

009001----009256 DO 09000----09255T0----T255 (Status of T0?T255)

009501----009756 DO 09500----09755 C0----C255(Status of C0?C255)

400001----404168 HR 00000----04167R0----R4167(Holding Register)

405001----405999 HR 05000----05998R5000----R5998 (Holding Register or ROR)

406001----408999 HR 06000----08998D0----D2998(Data Register)

409001----409256 HR 09000----09255T0----T255(Current Value of T0?T255)

409501----409700 HR09500----09699C0----C199(Current Value of C0?C199,16-bit)

409701----409812 HR9700---9811 C200----C255 (Current Value of C200?C255,32-bit)

※02001----03912 DO 2000---3911M0----M1911(General purpose M Relay)

03913----04002 DO 3912---4001 M1912----M2001(Special M Relay)

40001----43840 DO 4000---43839R0----R3839(General purpose R Register)

43841----43904 DO 43830---43903R3840----R3903(Analog Input Register)

43905----43968 DO 43904---43967R3904----R3967(Analog Output Register)

43969----44168 DO 43969---44167R3968----R4167(Special Register)

FATEK方式 回顶部
紫金桥软件支持通过永宏PLC专有的FATEK协议与永宏PLC通讯。还是按照上面的设置方式,把PLC的通讯方式设置为FATEK通讯方式。进入紫金桥软件开发系统,找到永宏PLC的驱动,双击进入定义设备页,如下图例示,填好设备名,地址,串口号,串口参数,单击完成完成设备定义。

双击点组态,进入数据库,新建模拟IO点和数字IO点,进行外部连接组态,弹出如下外部连接对话框,

紫金桥软件提供和如下的寄存器进行通信,以及以如下的数据类型进行数据的存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寄存器类型选择了X、Y、M、S、T、C,数据类型选择了16位或者32位,那么地址一定要是8的倍数,否则不能正常通讯。

选择了相应的寄存器,数据格式,地址后就可以和PLC正确通信了。

DDE方式 回顶部
要想与永宏PC通过DDE通讯,必须使用永宏公司提供的Facon DDE Server,软件如下所示:

首先建立一个专案:

然后建立一个通道,这里设置好于PLC通讯的参数。

新建一个PLC,这定好地址:

然后建立组,

最后就是在该组下新增项目,也就是要从PLC中读取的点。

这样,一个DDE Server就建立好了,点击工具栏上面的联机按钮,DDE Server就和PLC建立和连接。

进入紫金桥软件开发环境,按照上面的办法找到DDE的驱动,双击定义设备,单击下一步弹出如下对话框:

DDE的服务名,话题名的定义如下图所示:

因此,我们这里填入如下服务名,话题名:

单击完成完成设备定义。

双击点组态进入数据库,新建模拟IO点,外部连接弹出如下对话框:

在连接项中填入项目名,这里是R48。单击确定我们的一个DDE连接就完成了。

我现在没有永宏PLC的OPC Server软件,所以紫金桥软件与永宏PLC通过OPC方式通讯的具体设置我这里就不写了,基本和其他的OPC通讯类似。

回顶部

网络通信:紫金桥软件还支持与永宏PLC的网络通讯。要想通过网络方式通讯,需要使用永宏的模块,接线方式如下所示:

然后使用永宏的Ethernet adaptor Configuration 软件扫描到PLC的IP地址,如下图所示:

点击Properties按钮,弹出属性设置页,可以对PLC的IP,通讯协议等进行设置,这里的Modbus、FATEK紫金桥都支持通讯,选择好需要的协议及IP地址就可以了。下面以FATEK通讯方式为例介绍一下通讯方法。

可以先使用永宏的编程软件测试一下是否可以通讯了。连接方式选择FATEK-UDP,IP地址设定为刚才扫描到的IP,端口号一般默认的即可,为500。如果通讯正常,下面就可以使用紫金桥软件进行通讯了。

进入紫金桥软件,新建工程,在设备定义出选择PLC/永宏PLC/FATEK(网络),双击弹出设备定义对话框,设备地址,主机名/IP,端口号都要和PLC本身的一致。如下图所示:

双击点组态,进入数据库,新建模拟IO点和数字IO点,进行外部连接组态,弹出如下外部连接对话框,

紫金桥软件提供和如下的寄存器进行通信,以及以如下的数据类型进行数据的存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寄存器类型选择了X、Y、M、S、T、C,数据类型选择了16位或者32位,那么地址一定要是8的倍数,否则不能正常通讯。

选择了相应的寄存器,数据格式,地址后就可以和PLC正确通信了。

Modbus方式的网络通讯和串口的 Modbus基本一致,只要在在设备定义处选择Modbus网络方式就可以了,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