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9 只有3个出线端的3相电机如何判断内部是星接还是角接?

楼主(2012-01-19):
R.T.

网友A:
首先提出疑问:你想知道接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回答问题:1、首先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引出线都是6根,没见过三根引出线的。根据IEC标准:电机3KW(含)以下均采用星形连接。

              2、YB系列(隔爆型)电机:此类型电机引出线一般为3根,没见过6根的,但是,你将电机接线盒的底座松掉固定螺栓后,提起来,你就会发现,如果是星形接法,就只有3根线(如果你仔细看也会发现另外并在一起的3根),角形接法就是两两并在一起后引出三根。

              3、如果楼主此台电机较小的话,用万用表测测,可能是单相电机哦

网友B:
首先是看铭牌;如果铭牌没了就拆开电动机前后端盖,看一下定子绕组的接法就知道了。

网友C:
偶想星形与三角形接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线缆两端的电阻值不同,因为星形接法线缆两端的电阻是一个两个线圈的串联,而三角形接法线缆两端的电阻是一个线圈的电阻,当然这样也无法知道电机的接法,因为不论哪种接法电阻值都相等,此时可以再把任意两根的接线端子进行短接,然后在测量另一个端子对短路端子的电阻值,如果测量的电阻值与先前的电阻值相等就是三角形接法,如果测量的电阻值是短路前的一般或者接近一般,那么就是星形接法。

网友D:
    可以从电阻串并联的角度来测量与分析,可以分出是星接或是角接:电机3相绕组结构是一样的,即它们的内阻是相同的,用数字式欧姆表测任意2线的电阻都是相等的,见下图:星接测得值=每相绕组的电阻值的2倍(即2R),而交接测得的电阻值却是每相绕组的电阻值的2/3倍(即2R/3).如果将3线中任意2线短接,再测它与另一线间的电阻值,其星接测得值为:2R/3,而交接测得值为:R/2。见下图 :

      结论:星接电机其正常测量2线的阻值比短接2线后测得的2线阻值大3倍

        结论:角接电机其正常测量2线的阻值比短接2线后测得的2线阻值大1.33倍

   即:通过正常测2线间的阻值与短路2线后测得的另一线与短路的2线间的阻值比,就可分出被测电机是星接或是角接:比值为3倍者为星接电机,比值为1.33倍者为角接电机。

楼主:
感谢楼上的推导,只不过星接电机其正常测量2线的阻值(2R)比短接2线后与第3线间测得阻值(3/2*R)同样是大4/3倍!已此法还是无法区分星接与角接。

网友E:
5.0以上的是角接,5.0以下是星接。

楼主:
5.0? KW?

网友F(2012-03-16):
引用 网友G:
2012-1-19 只有3个出线端的3相电机如何判断内部是星接还是角接?5.0以上的是角接,5.0以下是星接。

瞎说八道,一般情况下3kw已下是星形(含3Kw)4Kw以上三角型,特殊除外,本人电动机搞了十几年

网友H:
没见过这种情况,我只见过单相电机三个抽头,

网友I(2012-09-06):
   我认为是不能仅从三根引出线测量出其实际接法的!三相对称绕组星接或角接以后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对外只出三根线,则从三个端头看进去的阻抗是区分不出其星接或是角接的。

  因为星接可以等效为角接;角接也可以等效为星接。你怎么知道它是“等效的星接”还是真实的星接?同理,你也无法知道它是“等效的角接”还是真实的角接!

  如果你能从三个端子用测电阻的方法测出其真实接法来,那“星/角等效变换”理论岂不也成了“骗局”?!

网友I:
  注意:“黑匣子”里的三相绕组各相的阻抗并没有事先告诉你!

  如果你能用测量的方法求出三相绕组的实际接法,除非你是事先知道各相绕组的阻抗。

  如果事先告诉了(或间接告诉了)你三相绕组的阻抗参数,那么,波恩老师的这个题目还有调动你动脑的趣味吗?

网友I:
  4楼的推导,所用的“根据”有误:对星接的第2项测量结果2R/3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以此而推导出的结论:“星接电机其正常测量2线的阻值比短接2线后测得的2线阻值大3倍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这4楼最后的结论:“通过正常测2线间的阻值与短路2线后测得的另一线与短路的2线间的阻值比,就可分出被测电机是星接或是角接:比值为3倍者为星接电机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而“比值为1.33倍者为角接电机”这一句也不正确,因为该比值在星接电机上同样也是“1.33 ,并不单单只有角接电机才是这个比值

  以一个错误的结果为依据,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发生错误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