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通讯口改不了

楼主(2012-01-19):
设置通讯口时,新建一个,默认为COM3,可是我的USB-RS232认出来是COM4,软件里没法改,最后只能从电脑里把COM4改成COM3了,太可恶了。

网友A:
还有这种事?

最后能通上就是好事。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重装系统,把软件重新安装的问题,以前的程序可以改,会在COM3和COM4之间变化,新编的程序改不了,也没看出来哪里设置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