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模拟量速度模式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2-01-19):
我昨天测试伺服系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设置的伺服驱动器为速度控制模式,接收速度指令类型为模拟量指令,其它的没有设置,当我把伺服打开后伺服电机就转了(此时我还没有给模拟量),转速是45r/min,请问这样的情况正确吗?如果不正确,那么要修改什么参数?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基本的除了速度指令,还得有运转和方向指令吧,何况你还没有模拟量信号输入呢?设置前先把参数恢复至工厂设置没有啊?

楼主:
是在恢复出厂设置后我设置的参数,伺服系统有默认的方向(逆时针运转),所以就没有设置,您说的运转指令是什么指令呢?

网友A:
就是数字量输入,启动信号啊,on/off

网友B:
是不是模拟量有偏移或是误差

网友A:
从他的描述看不是模拟量偏移或误差的问题,他还没给启动运行指令呢,

网友C:
应该是零漂的缘故,需要调整零漂参数.  要彻底解决该问题,需要看手册,有没有控制电机静止的输入点.

网友D:
对:青岭笑傲生关于肯定不正常,基本的除了速度指令,还得有运转和方向指令吧,何况你还没有模拟量信号输入呢?设置前先把参数恢复至工厂设置没有啊? 内容的回复:

虽然45转有点高,但是也没有到不正常的程度.

网友E:
这零漂速度有点高啊

网友F:
谢谢各位春节期间仍然热心解答网友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