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的5伏和24伏直流电源的用处各是什么

楼主(2012-01-19):
各位高手:我想知道西门子S7-200 PLC所提供的直流5伏电源和直流24伏电源在PLC系统中的功能是什么?如缺少其中的一种电压整个系统会出现什么现象?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信号电源和产品供电电源。

楼主:
谢谢!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A:
你有200cn的最新电子手册没有?可以www.ad.simens.com.cn在下载中心下载,或者留邮箱发你。在第19页开始有介绍5v情况下是什么 24v情况下是什么。

订货号模块名称及描述
尺寸 W x H x D
(mm)
重量功耗
电流供应
+5V DC +24V DC1)
6ES7 211-0AA23-0XB0 CPU 221 DC/DC/DC 6输入/4输出90 x 80 x 62 270g 3W 0mA 180mA
6ES7 211-0BA23-0XB0 CPU 221AC/DC/ Relay 6输入/4继电器90 x 80 x 62 310g 6W 0mA 180mA
6ES7 212-1AB23-0XB8 CPU 222 DC/DC/DC 8输入/6输出90 x 80 x 62 270g 5W 340mA 180mA
6ES7 212-1BB23-0XB8 CPU 222 AC/DC/ Relay 8输入/6继电器90 x 80 x 62 310g 7W 340mA 180mA
6ES7 214-1AD23-0XB8 CPU 224 DC/DC/DC 14输入/10输出120.5 x 80 x 62 360g 7W 660mA 280mA

网友B:
给你使用方便嘛。没有的话,如果你要有其他器件----比如光电传感器------或者编码器--------需要电源时,你不就可以直接用了??没有的话,你还需要另外再配。。

网友C:
5V是个扩展模块内部供电的 24V是给I供电也就是输入供电的 或者其他的传感器供电的。没一个点都有固定的电流数 比如数字量是24V的 模块的个数是5V的 具体的计算方法 PDF的编程手册上面有。

网友D:
5V是给CPU等内部元器件供电的

24电源是外部继电器、传感器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是给CPU等内部元器件供电的24电源是外部继电器、传感器供电

不全对 , 5V DC 一般是晶体管输出 PLC 的电源,这种情况, 传感器电源要另外加的,·24VDC 是给DI.DO 模块(或信号)或 外部 传感器供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5V是给CPU等内部元器件供电的24电源是外部继电器、传感器供电不全对 , 5V DC 一般是晶体管输出 PLC 的电源,这种情况, 传感器电源要另外加的,·24VDC 是给DI.DO 模块(或信号)或 外部 传感器供电的;

比较专业,S7-300/400的5V是内部总线电源。

网友G:
我只知道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用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