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条件IF语句写法

楼主(2012-01-19):
求多条件IF语句写法

小弟想求多条件IF语句写法

比如IF $0=$1 AND $2=$3 THEN CALL 3

我这样子在宏指令background里面写老是语法错误。

求正确的写法, 谢谢。

网友A:
查看台大相关资料,脚本的编辑说明呀。

网友B:
用 case when 语句写。。。。。

比如:

CASE country
            WHEN ‘中国‘     THEN ‘亚洲‘
            WHEN ‘印度‘     THEN ‘亚洲‘
            WHEN ‘日本‘     THEN ‘亚洲‘
            WHEN ‘美国‘     THEN ‘北美洲‘
            WHEN ‘加拿大‘  THEN ‘北美洲‘
            WHEN ‘墨西哥‘  THEN ‘北美洲‘
            ELSE ‘其他‘ END
            FROM    Table_A
            GROUP BY CASE country
            WHEN ‘中国‘     THEN ‘亚洲‘
            WHEN ‘印度‘     THEN ‘亚洲‘
            WHEN ‘日本‘     THEN ‘亚洲‘
            WHEN ‘美国‘     THEN ‘北美洲‘
            WHEN ‘加拿大‘  THEN ‘北美洲‘
            WHEN ‘墨西哥‘  THEN ‘北美洲‘
            ELSE ‘其他‘ END;

网友C:
   台达的?没玩看,看手册,提示语法错误是什么,上图看真像,有的在ENDIF 结尾

楼主:
大哥们,我这是台达我想要求的就是

IF  a=b and d=e then call 3

如果a等于b且d等于e,就调用3号子程序

只是台达触摸屏编程好像不支持多条件IF语句

请问如何通过转换达到多条件IF语句控制???

网友D:
IF A!=b THEN GOTO LABEL 10

IF D!= E THEN GOTO LABEL 10

CALL 3

LABEL 10

另一種

IF A==B

IF D==E

CALL 3

ENDIF

ENDIF

3子巨集必須要寫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sophymei大哥,小弟这还有几个小问题

-*$和$有什么区别?

-台达触摸屏里面的内部存储器有没有专门是断电保持的内部存储器

-我弄了一个小程序。就是一开机(系统时间是2012年1月18日12:55:09)。触摸屏运行正常。当系统时间到了2012年2月17日12:44:08的时候画面自动跳入输入密码界面(如未输入正确密码就算断电重新开启触摸屏画面还是自动跳入输入密码界面)。

只有输入了正确的密码,然后画面自动跳入启动页。以后也不用再输入密码了(只要输入一次正确密码以后也不会跳入输入密码界面)

楼主:
这个小程序我已经编好了,超过系统时间后开机自动跳入密码界面。输入正确密码后自动跳入运行界面。然后运行正常。但是重新关机开机后又自动跳入输入密码界面了(小弟要的是输入一次正确密码后以后开机不会再跳入输入密码界面)。所以小弟想知道台达触摸屏里面有没有断电保持型的内部存储器来帮助小弟达到所要的动作

网友D:
$M0~$M1023為斷電保持型的內部寄存器

配方RCP0~RCPn也是斷電保持型的

*$為間接寄存器,例如在宏指令裡$100 = 1000;那麼*$100

里數值等于$1000里的數值,如果$1000儲存

的數值是59,那麼*$100儲存的數值也是59

不知道這樣講,你明白不明白

网友E:
IF $0 == $1

IF $2 == $3

CALL 3

ENDIF

ENDIF

子宏3的末尾要加上RET!

网友F(2017-09-04):
引用 网友D:
IF A!=b THEN GOTO LABEL 10I...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0~$M1023為斷電保持型的內部寄存器配方R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