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容的单相电机转向问题?

楼主(2012-01-19):
带电容的单相电机转向,当被机械卡死后,能不能反向转?

单相电机电容有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A:
可以反转,但是需要该接线的方式。在电动机名牌上写着呢。

网友B:
1,有可能会反转,正常是不会的,常时间卡死会发热烧线圈

2,单相电机电容有问题会不起动,但你用手盘动有时会转起来

网友C:
机械卡死不能反转,只能烧毁;电容短路,电机会烧掉;电容开路,电机没启动转矩,用手扭动,电机会按扭动的方向转动。

网友D:
进来长点知识。

网友E:
被卡死只能堵转,不会反转,电容坏掉,上电不起动。

网友F:
可以反转,只是加电的位置要改变,在电容的另一个方向加电,如果电容容量达不到电机所配套的容量,电机就无法启动或运转时无力,电机会发热。

网友G:
可以,电容两端各引出一根线,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机械卡死不能反转,只能烧毁;电容短路,电机会烧掉;电容开路,电机没启动转矩,用手扭动,电机会按扭动的方向转动。

我来晚了,老师们回答的很对,顶一下!

网友I:
把电机接电源的一根线和接电容的两根线其中的一根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我来总结一下吧,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不会反转!除非改变电容的接线!

原理是,利用电感、电容相位差产生的电磁力矩方向问题

不加电容,主副线圈力矩方向相同,不能旋转

加了电容,造成主副线圈电磁力矩方向互差90度,产生旋转力

网友K: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