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求教一张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线路图

楼主(2012-01-19):
尊敬的各位师傅

 现在我想向你们求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听别人说过 一个按钮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在此发帖求教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这有一张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线路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你是电路控制还是程序控制,还是电路程序一起控制?

当然任何一种办法都可以。可是你最好提出你是那种。我们好针对性回答。

网友A:
楼主指的应该是线路图吧。

网友C:
对:水中鱼关于这有一张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线路图,希望对你有帮助!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图也太复杂了!!都不知道能不能成,你会不会啊?专业书籍上都有的

网友D:
一楼这个也太复杂了,那个高人给个简单点的图.还从来没有从继电控制考虑过这问题,程序到是考虑过.坐等求指教.

网友E:
有几种方式,在考虑中,明日回复你。

网友F:
怎么老是有人问这个问题,,请问他的意义何在,单为了剩下一个按钮?

网友G:
为什么非要用一个按钮呢,感觉操作不直观,不可靠

网友H:
要看你是什么按钮了,如果是不能自动复位的复合按钮应该就能实现,但是一个按钮确实有很多不安全因数,多用一个按钮吧

网友I:
这个用继电器实现基本上没有意义,编程倒是还可以,手里没软件啊

网友J:
1,一个按钮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通过PLC程序的接线图是有点烦且不安全

2,楼主不会这样省一个按钮开关钱,而多出了更多的接触器与线的钱吧

3,建议用两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还是省钱多了

网友K:
新干这个的脑子总是喜欢转筋。。

网友L:
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啊?单相的要等电机停下来,才能实现反转。

网友M:
按一下正转,再按一下反转吗?没有停止按钮?

网友N:
这个在实际应用中很少这么用的,但是可以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

网友O:
这个图如何停机呀!!

网友P:
呵呵,楼主有个小点的PLC或者是国产最最便宜的PLC做起来更方便

网友Q:
      我给你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只用普通一只直流继电器(12V工作电压),一个电阻(阻值与继电器线圈阻值相等)和一个电容构成通电与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再用二只接触器构成的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

      用小型直流继电器与电阻电容 构成的定时器只需几元钱就可搞定,主意:按钮时间应控制在1秒以内,不可过长。

网友R:
这个问题我画好图后,发到网上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们我谢谢你们的回答  我就是想学习学习  没有别的意思

毕竟咱们电工多学点好呀

网友S:
设计线路要简单可靠,外部操作要直观,一眼就看出来当前开关位置。越简单越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S:
设计线路要简单可靠,外部操作要直观,一眼就看出来当前开关位置。越简单越好

网友T:
这个出题 逻辑就是错误的,  两个方向怎么 停止啊?  没有停止按钮?

或者说  按一下 正转, 再按一下停止, 再按一下反转,再按一下停止 , 再按一下正转!以此循环, 请问楼主我猜测你的要求说的对吗?

网友U:
单个按钮实现正反转及停止功能用普通继电器很难实现,因为各种继电器动作时间每次分散性很大,动作时间争夺问题很难解决,加入时间继电器可以缓解时间争夺,但又对按钮的按压时间要求严格。这种电路即使能实现,差不多与继电器控制的4层自动平层电梯复杂程度差不多。用PLC作比较简单,可以节省2个DI点,但正常尽量不要这样做,毕竟操作不方便,容易出事故。

网友V:
都是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W(2015-09-18):
引用 网友A:
这有一张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线路图,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