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开关接线

楼主(2012-01-19):
         设备上的一些SIEMENS的按钮,总是因工作频率太高,时常卡角坏或是触头不好,买了进口的触摸式开关,但在原来按钮那只有二根线,一根PLC模块输出的+24VDC,一根信号返回到模块的线,现在准备换成这类开关如何接线?

    开关的负极可接地就行,这样这四根线如何接?

网友A:
x1-1 x1-2并起来接24V+,x2-1 接到PLC模块输入,x2-2接24V-

网友B:
占个位,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1-1 x1-2并起来接24V+,x2-1 接到PLC模块输入,x2-2接24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1-1 x1-2并起来接24V+,x2-1 接到PLC模块输入,x2-2接24V-

青岛黄工,学习力!

楼主:
青岛黄工,你好,谢谢,我用的开关型号:CHT3-476P-H

有四根线,分别为: 白色,黑色,蓝色,褐色, 怎么区别哪个是x1-1 x1-2,x2-1,x2-2

网友C:
有四根线,分别为: 白色,黑色,蓝色,褐色, 怎么区别哪个是x1-1 x1-2,x2-1,x2-2

从你贴的图上看x1-1 棕 x1-2 白 ,x2-1 黑,x2-2 兰    这也符合惯例。

网友E:
看一看学一点  先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