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开发的opc客户端应用程序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12-01-19):
利用visual basic所开发的opc客户端应用程序主要采用自动化通信接口和opc服务器程序实施通信。而opc基金会提供的opc自动化接口 opcdaauto.dll动态链接库集成了所有用于对opc服务器进行访问的对象、属性和方法,为利用visual basic开发opc客户端应用程序提供了极大方便。程序设计时,opc客户程序应当首先生成opc服务器支持的opc对象,然后再使用opc对象支持的属性和方法,实现对opc服务器的操作和访问。
      opc
数据访问对象主要包括opc服务器(opcserver)、opc组集合(opcgroups)、opc组(opcgroup)、opc标签集合(opcitems)、opc标签(opcitem)、opc浏览器(opcbrowser)等几个部分。程序设计时,要首先在visual basic环境下选择对opc automation 2.0接口的引用,此时,opc对象会被自动添加到正在开发的工程项目中,然后,再根据需要建立这些对象的实例并利用其属性和方法来实现对opc服务器的访问。对opc服务器的访问主要包括声明opc对象实例、连接opc server、添加标签变量、读写opc服务器(同步/异步)、断开连接等几个步骤。
      opc
对象实例的声明主要包括对opc服务器、opc组集合、opc组、opc标签集合、opc服务器句柄的声明及程序所需要的其它实例的声明。opc客户端和opc server的连接主要靠调用opc服务器对象实例的connect方法函数来完成,例如,连接本地计算机dassidirectrslinx opc server 的代码分别为connect"archestra.dassidirect.1")和connect"rslinx opc server"

连接网络远程计算机(ip地址为10.144.45.45)上dassidirectrslinx opc server 的代码分别为connect"archestra.dassidirect.1", "\10.144.45.45")和connect"rslinx opc server", "\10.144.45.45"

需要说明的是当进行远程opc连接时,必须在远程计算机上运行dcomcnfg程序,并启动该计算机opc服务器的dcom服务。

标签变量的添加主要由opc标签集合的additems方法函数实现,该函数定义了添加的标签数量、标签变量名(数组)、应用程序句柄(数组)、opc服务器句柄(数组)、错误代码(数组)等方面的信息。例如,为dassidirectrslinx opc服务器添加标签变量的代码为tagnms1=”portcps7.jsbf.db2,x48.0”或者tagnms1=”linxlogixtag”
my_items.additems itmnum, tagnms, clienthdls, svrhandles, err

其中,my_itemsopc标签集合的一个实例。标签变量添加完成后,可通过syncreadsyncwriteasyncreadasyncwrite四个函数实现对opc服务器中相应数据的读写操作。在读写操作完成后,程序将会自动执行syncreadcompletesyncwritecompleteasyncread-completeasyncwritecomple-te等过程,opc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数据显示、故障诊断等功能可在该段程序代码中实现。

此外,在对opc服务器完成读写后,可以调用opc服务器的disconnect方法来断开与相应opc服务器的连接。不过,为了节省系统开支,增加程序稳定性,通常要在断开和opc服务器连接前先移除opc服务器中的opc标签和opc组,并将opc集合对象都置为nothing,然后再执行disconnect操作并将opc server对象实例置为nothing

PC上装SIMATIC NET软件,先将PCS7-300/400PLC建立起连接,VB通过OPC方式访问SIMATIC NET OPC即可。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search/?pno=4&qu=OPC&pa=dc     A0030
通过ETHERNET建立SIMATIC NET OPC 服务器与PLC S7连接(更新版)
一、通过STEP7软件建立一个新项目OPC,在项目中添加SIMATIC 300站和一个PC 站,其中PLC站中第四个槽安装的CP343模块。PC站的第一个槽 OPC SERVER ,第三个槽为 IE GENERAL,然后在NETPRO下配置PLCPC站的网络连接:(注意:是在PC站上新建的网络连接,连接类型选的S7连接)

二、通过station configurator软件 配置本机的PC站(要和STEP7中配置的相同),然后把PLCPC站都下载下去(注意:下载PC站的时候要把S7ONLINE STEP7)--->PC internal(local))。

三、打开OPC Scout,Start>SIMATIC>SIMATICNet>OPC Scout), 双击&ldquoOPC

SimaticNet”在随之弹出的&ldquoADD Group”对话框中输入组名,本例命名为&ldquoOPC”。

点击OK 确认

 ;双击已添加的连接组(OPC),即弹出&ldquoOPC Navigator”对话框,此窗口中显示

所有的连接协议。双击&ldquoS7”,在PC Station 组态NetPro 中所建的连接名会被显示(S7

connection_1)。双击此连接,即可出现有可能被访问的对象树(objects tree),在PLC

CPU 中已存在的DB 块也会出现

以上完成的OPC SERVER部分的配置。

四、用VB编写了OPC客户端应用程序。主要程序代码如下

VB中引在VB中还要引用 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

(1) 连接OPC服务器

Dim WithEvents MyOPCServer As OPCServer ‘定义服务器对象变量MyOPCServer

Dim WithEvents MyOPCGroup As OPCGroup ‘定义OPC组对象变量MyOPCGroup

Set My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MyOPCServer.Connect " OPC.SimaticNET" ‘连接SIMATICNET OPC服务器

(2) 添加OPC组对象

Set MyOPCGroup=MyOPCServer.OPCGroups.Add("Group1")

添加OPC组对象

MyOPCGroup.IsSubscribed= True

设置该组数据为后台刷新

MyOPCGroup.IsActive = True

设置该组为激活状态

MyOPCGroup.UpdateRate=1000

设置数据刷新时间为1000

(3) 添加数据项

Dim abItemIDs() As String

项标识符

Dim abClientHandles() As Long

客户端句柄

Dim abServerHandles() As Long

服务器端句柄

Dim abErrors() As Long

Dim i As Long

ItemCount=3

abItemIDs(1) = " S7:【S7 connection_1】IB1"

abItemIDs(2) = " S7:【S7 connection_1】MB1"

abItemIDs(3) = " S7:【S7 connection_1】QB1"

for i=1 to 3

abClientHandles(i) = i

给客户端句柄赋值

Next

MyOPCGroup.OPCItems.AddItems ItemCount, abItemIDs, abClientHandles, abServerHandles, abErrors

添加数据项操作

(4) 同步数据读写

OPC数据存取有同步方式和异步方式两种。异步读写数据复杂,需要与事件结合使用,与同步相比速度慢但准确性高。同步读写数据简单,直接使用OPCItem的方法即可。

Dim One As OPCItem

Dim Index As Long

‘Index为标签顺序号

Dim OneRead As String

Dim Xie As String

Set One = MyOPCGroup.OPCItems(Index)

One.Read OPCCache

OneRead = One.Value

读数据

MyOPCGroup.SyncWrite ItemCount, ServerHandles, valuess, Errors

同步写数据

MyOPCGroup.SyncRead OPCCache, ItemCount, ServerHandles, ReadValue, Errors

同步读数据

One.Write (Xie)

写数据

若只读取数据,可以使用DataChange事件,当控制器中所要访问的数据一旦发生改变时将会触发该事件,并将该数据自动读到TxtValue文本框。

Private Sub MyOPCGroup_DataChange(ByVal TransactionID As Long, ByVal NumItems As Long, ClientHandles() As Long, ItemValues() As Variant, Qualities() As Long, TimeStamps() As Date)

自动刷新数据

Dim i As Long

For i = 1 To NumItems

txtValue(ClientHandles(i)) = ItemValues(i)

获取项的值

txtTime(ClientHandles(i)) = TimeStamps(i)

获取项的时间戳

txtQuantity(ClientHandles(i))=GetQualityString(Qualities(i))

获取项的品质

Next i

End Sub

(5) 断开OPC服务器

MyOPCServer.OPCGroups.RemoveAll

移除所有OPC Group,空出资源

Set MyOPCGroup = Nothing

MyOPCServer.Disconnect

断开连接

网友A(2012-07-09):
是懂非懂,有点意思。

网友B(2013-11-08):
谢谢,最好有OPCserver的属性等用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