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CGS和s7-200实现通讯数据采集

楼主(2012-01-19):
朋友们好,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装有MCGS通用软件,还有一台西门子200PLC,数据线有USB转232,还有232转485.另外还有一个PPI编程电缆,我用自由口监控200时为什么数据监测不到呢,读写都不行。想请问高手我应该如何设置呢。我想监视和控制输出点

网友A:
1, 不明白你所说的监视和控制输出点 是从S7-200的PLC软件中进行的还是在MCGS软件中进行

2, PPI编程电缆最好用原装,还有就是USB转232的线最好要质量好点

3, 两个软件不要同时打开使用,端口会被占用

网友B:
232,485可以,我用串口的编程电缆通过

网友C:
1 查找端口设置问题

2 检查mcgs的工程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D:
哥们,在昆仑通态官方网站有教程下载

网友E:
1、S7-200默认设置即可,即使用PPI,不用自由口,MCGS支持PPI协议。
 2、MCGS侧按软件帮助设置即可,需要注意的是串口父设备中端口号一定要设置正确,因为你电脑上的串口是用USB转的。
 3、硬件接线,使用USB转232转PPI编程电缆。

网友D:
http://www.mcgs.com.cn/sc/down_list.aspx?cid=32昆仑通态教程···下来看看里面有教你怎么添加设备驱动的

网友F(2018-08-15):
485是基于232串口通信标准衍生出来的一种远距离,半双工通信的硬件标准,相对于232标准来说,485采用差分信号进行收发,可以得到更好的干扰抑制效果,所以通信距离更远,理想状态可以达到1.2KM的通信距离,另外485适用于多设备组成总线使用;由于其是半双工的工作模式,所以在发送时不可接收,接收时不可发送,而232信号属于全双工,接收的同时也可以发送。自由口做数据监视,这个描述表达本身是缺少很多条件或者问题不清晰的, 存在问题:a、使用编程软件监测还是使用MCGS监测? 如果编程软件监测只能基于PPI通信,不可基于自由口通信,  如果是MCGS监测,需要关闭编程软件,并驱动号USB转COM口,并且COM口被识别在MCGS软件内;b、使用自由口通信,需要前面在PLC内部编辑上自由口通信的程序,如果没有正确程序是无法通信的; c、 确认USB转232, 232转485的硬件转换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