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MT6070i ,在win7 系统中下载不了

楼主(2012-01-20):
刚新买了一个MT 6070i ,在win7  64位 家庭高级版运行,运行版本是V4.51 ,软件安装和运行都很正常,编译后下载时出现以下文字,其他文件都可以下载,只有后缀为  .xob的文件,下载错误:

连接触摸屏并检查密码

清除配方数据

清除事件记录

清除资料取样记录

系统初始化中。。。。

下载。。。C:\EB8000\fimware\com.i

下载。。。C:\EB8000\fimware\gui.i

下载。。。C:\EB8000\fimware\driver.i

下载。。。H:\MTP1.xob

错误:下载H:\MTP1.xob

下载...C:\EB8000\font\MTP$0.ttf

载入字体成功

触摸屏重启

启动触摸屏成功

完成

在设备管理器里的驱动,没有叹号;设为管理员启动,XP SP3兼容。还是下载不成功,在xp系统中,同样的usb线和xob文件,就可以下载并在触摸屏上运行。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大部分软件本来就不提供64的兼容,楼主是否知道???

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建议还是改成32位。

64位是给一些大型工具软件提供高效支持的,比如CAD CAE等,一般用不到。

楼主:
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换电脑了,谢谢。

网友B:
工控,还是XP系统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控,还是XP系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