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7-200程序密码设置问题

楼主(2012-01-20):
接到一个任务,采用西门子S7-200,用户要求,程序非管理员不可打开,不可复制,不可修改,输入特定密码后能释放出一个备用程序,请大侠们告诉我如何设置啊!

网友A:
直接设置一个 上传和下载需要密码了。

网友B:
输入特定密码后能释放出一个备用程序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C:
一般外行领导内行的用户都会提出些无理的要求,给我们增加困难,无奈啊!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E:
里面有密码保护功能的,设置等级3级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不想看到程序里面的,可以设置POU密码,但是设置POU密码,可以执行程序的上传和下载。

楼主:
采用西门子S7-200,用户要求,程序非管理员不可打开,不可复制,不可修改,输入特定密码后能释放出一个备用程序,请大侠们告诉我如何设置啊!
我怎么看不见答复啊  有那位知道请发我邮箱543470869@QQ.COM   不胜感谢!

网友G:
下载程序前,选-文件---设置密码-- v 用密码保护项目--设定密码——确定。

网友C:
3级密码足够了,用着也方便.

网友F:
S7-200密码设置:

1、系统快中,密码权限设置为4级。
2、所有 21x 和 22x CPU 均支持密码级别 1, 2 ,3。只有硬件版本 2.0.1 以后的 22xCPU 能支持密码级别 4。
3、1级为全部权限,2级为部分权限,3级为最小权限,4级为禁止上载。
4、具体参考F1帮助。

楼主:
我表达的不够准确,这个活除了用户要求是程序非管理员不可打开,不可复制,不可修改,而且有人如果输入错误密码三次后,程序自行销毁,然后再输入一个特定密码后能释放出一个备用程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表达的不够准确,这个活除了用户要求是程序非管理员不可打开,不可复制,不可修改,而且有人如果输入错误密码三次后,程序自行销毁,然后再输入一个特定密码后能释放出一个备用程序

你的要求有难度。。。

网友H:
这个要求挺实在,可惜难实现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般外行领导内行的用户都会提出些无理的要求,给我们增加困难,无奈啊!

你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