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对吸锡电烙铁进行保养?

楼主(2012-01-20):
怎样对吸锡电烙铁进行保养?特别是产生低气压的吸筒部分如何保养才能顺滑耐用!谢谢大家!!

网友A:
按使用说明书操作。这些工具出厂有一个详细文件,估计不在你那,在设备部门如果有新的,拿来按他保养使用说明操作一下试试。

网友B:
1,建议按使用说明书操作

2,吸锡内部最好要时常清洁,不要堵卡就行

网友C: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好用的吸锡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