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cs7

楼主(2012-01-20):
小弟现在正在学习pcs7,项目中关于安全模块的程序打开没有反应,无任何报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求解?

网友A:
哪个配置的  412-3h 还是414h还是。。。。

你先在组态中看看是否有的没有配置好。还有使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2-3h 还是414h还是。。。。你先在组态中看看是否有的没有配置好。还有使用的软件。。。。
是417 的cpu,是一个做完的项目,肯定不存在硬件配置的问题,但还是要感谢你!我感觉应该的需要一些相关的驱动!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郁闷啊!